家里个别墙壁插座故障求助

楼主(2018-12-20):
家里墙壁插座几年了都正常,三个月前突然跳闸,照明正常,墙壁插座没电
找了找原因,发现只要断开洗衣机墙插和客厅一个墙插的线,其余的就恢复正常
于是把这两个墙壁插座断了线,用了一段时间
上星期正在做饭,忽然电磁炉断电,检查后发现厨房所有的墙插都没电,其余房间的没事
现在的状态:厨房所有墙壁插座没电(里面的线仍然连着),洗衣机和客厅一个墙插没电(线没接),剩下的没事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偶的前几天把漏电保护去掉了,这个是老的10A得太灵敏,可能屋里湿气大,总是保护,去掉就好了。再是 ...

谢谢,我的是老房子,应该是10A的

楼主:
厨房的插座是漏电保护了
可洗衣机和客厅的一个是怎么回事?
接上线就跳闸,线断了才没事

网友:
空开有没有坏了?漏电保护开关很容易坏的。

网友:
跳闸,是否安有漏电保护?  搞清楚是漏电跳闸还是过载跳闸。
漏电跳闸,一般厕所、厨房比较潮湿引起。或是漏电保护自身坏了。

装在墙内暗线检查比较麻烦,只有一个一个插座慢慢检查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先检查一下漏电保护

网友:
厨房卫生间的插座最容易受潮发生短路引起漏电开关的跳闸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厨房的插座是漏电保护了
可洗衣机和客厅的一个是怎么回事?
接上线就跳闸,线断了才没事

哦!偶的前几天把漏电保护去掉了,这个是老的10A得太灵敏,可能屋里湿气大,总是保护,去掉就好了。再是表是30A的了,换电也保护,看看准备换个30A的漏电保护器,您那是30A得吗?

网友B:
漏电保护器不能换大的。主要是先用摇表检查火线绝缘是否变坏。也可能是地线和零线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是老房子,应该是10A的

是的,按表头用电量是小了,工作在临界状态,有时开关灯,开关小跳火都断电保护,真是小了,年头多了,也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保护器不能换大的。主要是先用摇表检查火线绝缘是否变坏。也可能是地线和零线接错了。

这个不可能接错,因为前几年一直用的很正常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经历过,厨房卫生间一用大电流就跳闸,再后来把冰箱挪到客厅,持续乐2-3年,主要是发生在冬季;这种情况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是穿线管是钢的,穿线时把线刮伤,第二是开关漏保电气性能下降,第三是开关漏保功率小。我家情况属于第二种,更换了说有漏保,换大品牌正品开关漏保,连续三年没在发生跳闸现象。

网友:
楼上分析的透彻

网友:
插座里面会不会有水汽了,我家昨天晚上浴霸的开关突然不行了,拆了发现开关那全是水汽凝结了

网友:
你那是漏电保护的可能性大。   我的 是家里所有插座跳闸没电,照明有电。合闸也没电。经查,是空开下端无电压,是空开触电烧毁。  自己换新的就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