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18-12-20):
请教一下大家:
1。fu17单管推挽最大输出几瓦?
2。6c19推挽最大输出几瓦?
谢谢!

网友:
这俩管子,我的看法,都属于有了就玩玩,没了就算了。花钱买性价比不是太高。三极管玩法不如6P12P,6P13P,直热灯丝玩法不如FD422。反正费那一遍事,不如来个大一号的。

网友:
6F1和6F2是比较优秀的管子,不论作前级还是后级推动都比6N11要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乙类6C19推挽,需要峰值130-140V的驱动电压,,,有一定难度。 具有相当的挑战!!

栅压几乎和屏压差不多了,难办

还是单端简单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要是有个电路图就更好。

乙类6C19推挽,需要峰值130-140V的驱动电压,,,有一定难度。 具有相当的挑战!!

网友C:
6C19搞推挽,更不好做,需要的推动信号,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机器要是6n11推动的话,
我就想要了

6N11推动,有些吃力,毕竟增益低。估计出不来8W的功率。

网友B:
6C19适当超压一点,推挽弄到12-14W还是可以滴。

网友C:
FU17 推挽,输出8W时,失真3%,比300B优秀。
我实际做过啊,你忘了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96690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17 推挽,输出8W时,失真3%,比300B优秀。
我实际做过啊,你忘了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 ...

你那机器要是6n11推动的话,
我就想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C19适当超压一点,推挽弄到12-14W还是可以滴。

多谢解答。
要是有个电路图就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栅压几乎和屏压差不多了,难办

还是单端简单一些

要么双电源,要么末级阴极用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6C19搞推挽,更不好做,需要的推动信号,太高了。

本来想买fu17或6c19呢,
听了你的解答,
fu17输出有点小,6c19推动电压太高,
那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C19适当超压一点,推挽弄到12-14W还是可以滴。

那就不搞6c19了。
还是专心我的6s6t推挽吧。

网友D:
刚完成的6FI+FU17推挽,用进修老师6F1+6P1推挽功放电路修改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完成的6FI+FU17推挽,用进修老师6F1+6P1推挽功放电路修改而成。

加绿发光管,好看!

网友:
好像有个视频是麦景图用绿光的,抽空换了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