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20):
直流屏电瓶12V65A时,想检测一下电瓶情况,接多大电阻放电比较合适,放电时检测电压为多少伏正常,谢谢

网友:
用一个或几个12V汽车灯放电到10.8V,电流乖时间就可以大概知道电瓶情况了。

网友A:
直流屏电瓶是什么电瓶?要是12V铅酸电瓶,充满14.4V浮充13.8V,放电截止10.5V

网友:
65AH,乘以0.8,  实际容量大约52AH

楼主:
18块电池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屏电瓶是什么电瓶?要是12V铅酸电瓶,充满14.4V浮充13.8V,放电截止10.5V

      图没看明白,

网友A:
图上的意思就是一般铅酸电瓶放到11V就没什么电量了,最低最低只能放到10.5V,再放就会伤害电瓶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多少安放电,放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块电池串联,

到底是12V,还是12V电瓶18块串联?

楼主:
12伏65安时18块串联。

网友:
建议用100瓦汽车灯泡焊上两个夹子,再加上一个电压表,对单块电瓶放电,夹上灯泡就开始计时,放到10.8V结束,100瓦灯泡电流8A多一点点,时间乘以电流就是放出来的容量。18块同时放电你也找不到合适的假负载,再就是18块当中有哪个坏的严重也不好判断。

楼主:
65安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65安放电一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65安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65安放电一小时

不一定,理论值是这样的,65安时还要乘以0.8,实际上电瓶只有52安时可以使用。
假如真的用52安放电,也许只能20分钟,甚至时间更短。假如用5安放电,可能差不多是10小时,

网友:
我这直流屏都是单个2V的104串起来的,监控模块就可以了解每个电池情况,调整充放参数等。用12V整块电池的直流屏很少见。

网友B:
18块电池串联,18×12=216v,65A÷18=3.6A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块电池串联,18×12=216v,65A÷18=3.6AH

这公式算的,看着有点懵圈

网友:
用5A放电,放个10小时,从第8小时开始每隔半小时监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公式算的,看着有点懵圈

         电瓶上标的就是12V65安时,18块串联用。工厂高压柜合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块电池串联,18×12=216v,65A÷18=3.6AH

你这是把电瓶拆开重新组装吗

楼主:
是想一块一块测量一下电瓶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意思就是一般铅酸电瓶放到11V就没什么电量了,最低最低只能放到10.5V,再放就会伤害电瓶了

             直流屏是工厂高压配电室高压柜合闸备用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上标的就是12V65安时,18块串联用。工厂高压柜合闸用,

不光是合闸,分闸也用,还有继电保护装置,有的还供给直流油泵紧急泵油。

楼主:
我们这没有油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一块一块测量一下电瓶情况。

可以让电瓶脱离开主电路吗?这样才能测试啊,要是不能脱离开,处于被充电状态就不能一块一块的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没有油泵。

是的有的地方不需要油泵,我们这是有汽轮发电机,如遇突然停电,直流屏电源会向直流油泵供电启动,直至汽轮机减速到停止状态。

楼主:
已经换新电瓶了,准备测量一下换下的旧电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新电瓶了,准备测量一下换下的旧电瓶。

去淘宝买几个120W汽车灯泡,再买几个LED电压表30V的,几块钱一个,再买一些红黑的鳄鱼夹,灯泡关键字“汽车大灯灯泡年审王”,120W灯泡放电电流正好10A,夹上夹子就开始计时,,做好记录,怎么算容量再另行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多少安放电,放多少时间。

一般电瓶可以0.5C-1C放电,放多长时间要看电瓶剩余电量了,到截止电压就要停止放电,最好有电子负载测试,或低压断电开关

网友:
你的想办法找到承受足够电压,电流的假负载货测量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有的地方不需要油泵,我们这是有汽轮发电机,如遇突然停电,直流屏电源会向直流油泵供电启动,直至汽 ...

有一次我们这突然停电,直流油泵碰巧又坏了,把一台高压风机的轴瓦烧坏了,好几万呢,还造成停车了,损失真不小。

网友:
一般用专业放电仪器的,接负载不稳定

网友:
没看懂大家表的的什么意思

楼主:
从修电动车处借了一测试仪,已测试完毕,电瓶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