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R4850G2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20):
华为R4850G2维修一例

R4850G2是一款效率高达96%的电源模块,电源输出功率达到3KW,用在通信基站上,主电源为无桥交错PFC+LLC谐振变换+次级同步整流,PFC和LLC控制电路没有用专用的单功能芯片,分别用到2个TI的DSP芯片软件程序控制,一个在电源初级控制双路PFC上下桥管及状态指示灯、功率限制等,一个在电源次级通过变压器驱动控制2对LLC上下桥管,与控制单元的CAN通信及电压、电流调整等。电源通电辅助电源工作后两个DSP芯片附近电路板上各有一个状态指示打在闪,表示芯片工作正常。
这个电源的所有功率元件没有用镙丝固定,都用胶粘在陶瓷片上,陶瓷片又粘在电源两侧的铝板上。胶粘的非常牢。
下面是该电源的PFC部分,
为无桥交错PFC(电源网现学的,现学现卖),有2对上下管桥臂,2个PFC电感。交流输入一端接到由第一个整流桥+第二个整流桥的一个桥臂并联的两个上下串联的整流管中间,这两个整流桥在电路中只相当于两个二极管的作用,任一时刻只有一个导通有电流通过,因此效率比有桥PFC效率要高。交流电另一端经输入缓冲电阻和继电器后接到两个PFC电感的中间,由4个场管分别控制2个PFC电感交错工作,达到提高功率因数和前级稳压的作用。

这台电源收来后是测试中发现没有电压输出的,接电没反应,打开后测量2个25A的保险都烧了,
从前往后量,旁路交流输入缓冲电阻的继电器触点也粘连到一起了,电阻为0,再往后侧第二个25A桥堆的一个二极管击穿,同时2个PFC桥臂管源极、漏极也是击穿短路状态,再量这2个场管G级与源极的电阻正常,没有短路,这两个场管坏的可能性不大,将第二个桥堆用刀片贴在瓷片上,用钳子轻轻敲击刀片将整流桥与瓷片分离,再用烙铁将损坏的整流桥拆下后测量其一个交流输入端到负极的二极管击穿短路,整流桥拆下后再测PFC场管的短路状态已经消除。电源的其它部分功率管均没有短路和烧毁情况。
网购25A陶瓷保险,16A继电器,找了一堆整流桥都是电磁炉上拆下的最大电流20A,嫌电流小也网购了2个25A的整流桥,陆续到货后换上,整流桥没有原装的导热硅胶,用704代替,在整流桥的背面抹上硅胶,用刀片刮薄刮平,贴到瓷片的原来的位置后用夹子固定后再焊接4个焊点,焊好后夹子固定了3、4天。
换上损坏的元件后通电测量,为保险串了一个浴霸灯泡,通电正常,短接启动后有电压输出,测量交流输入空载电流在0.5A左右,灯炮灯丝暗红,不同版本的电源电流稍有差异,空载电流主要是前级几个大EMC滤波电容的容性电流,电源真正的空载功耗只有不到10W,一点不发热。
这个坏的修好后自己留着了,其它电源在交易区出了,还有一个LLC上下桥和次级同步整流管都炸了,拆除后通电LLC控制DSP芯片工作状态灯常亮不闪,怀疑DSP芯片损坏,修不了,以后拆件吧。

网友A(2019-12-16):
这东西怎么启动啊

网友B(2020-01-21):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怎么启动啊

我有启动图片,有空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启动图片,有空传上来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3-28):
感谢分享经验。手里还有个双变没有修。

网友(2020-07-30):
大师你好,我有个4850g2三变版本辅助电源坏了可以教一下我修嘛

网友(2023-08-31):
谢谢分享! 分析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可以帮忙修一下吗

网友:
捡到大漏了 这货 我在垃圾堆买过一个 卖家说是好的 结果亮红灯,不过还是被我修好了。
但是还有一台炸鸡的修了一个多月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