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排加装遥控功能

楼主(2018-12-21):
本帖为DIY练习作品,只为学习和锻炼动手能力,供大家学习交流用。
电路采用的是射频遥控方式,芯片采用廉价的PT2262和PT2272L作为编码和解码元件,为降低制作难度,射频的发射和接收部分采用成品模块,模块采用插接方式连接,方便今后实验时换用433兆的其它模块。
PT2272L具有4路输出和锁存功能,这里采用了3选1方案,另外一路作为关闭,用来切断所有输出通道。
芯片的1至8脚为遥控指令地址码编码端,设计电路时将1脚和2脚装有可以接地的插针,3脚接有可连接高电平的插针,以备日后改变地址码时使用。
17脚VT输出端是解码有效输出,接有一个蓝色的发光二极管作为接收状态显示。
直流电源采用普通的手机充电器改装,因接收电路采用的继电器是12伏的,所以需要提升5伏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该充电器无光耦,原输出滤波电容是220微法10伏,由于遥控接收电路整机最大电流只有30毫安左右,所以换上了100微法16伏的电容。脉冲变压器需加绕才能提高电压,线包外有空间可加绕组,经试验每加绕5匝可改变电压约1.5伏,需要根据相位调整头尾,加绕约20匝输出电压升高至11伏多,可满足继电器工作。
电源和接收板都装在插排里面,因插排内空间不足拆除了一组插座,留下4个其中一个不受遥控控制,其余3个分别有3个继电器控制。
发射和接收都采用了内置螺旋天线,使用时天线不需外露。
原插座的开关可控制接收电路是否通电,由于插座塑料壳半透明,指示灯也可以不用另外打孔外露。
因为我所使用的受控设备无大功率电器,所以未采用较粗的导线连接,实际选材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调整。
设计的洞洞板与实际电路有所不符,原设计的9013电子滤波器未采用。

遥控发射器的制作:
从原理图可以看出当指令按钮未按下时整机并不耗电。3至12伏电压下均可正常工作,高亮LED 指示灯用了较大的限流电阻,工作电流非常小,整机电流12伏供电时10毫安,3伏供电只有1毫安左右,电压高遥控距离就远,在家使用不需要太远的距离。
发射机的机壳是自制的。

下面是制作过程的图片

发射器线路板图[

接收器电路板图

发射器原理图

接收器原理图

接收板和电源安装在插排内

改装好的插排

焊好的发射板背面

焊好的发射板正面

自制的发射器外壳

线路板装在机壳里

外观和尺寸

经测试遥控距离可达百米开外,其它参数有待使用一段时间才能得知。

网友A:
喜欢就折腾,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就折腾,没毛病

哈哈!读书是学习,折腾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网友B:
这个挺实用的,折腾得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挺实用的,折腾得有价值

谢谢点评!此电路既可用来学习练手,同时又是一件实用的装置,适合初学者。

楼主:
谢谢回复!这仅是普通常规电路,还有集成度更高的超外差数字电路接收,单片机解码的电路待后续研究试验。

网友C:
羡慕有时间倒腾朋友们,确实,喜欢电子不倒腾就没什么乐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有时间倒腾朋友们,确实,喜欢电子不倒腾就没什么乐趣了。

是的,退休了现在捣腾电子从业余成了第一职业。

网友D:
这个装了就可以遥控开关了,挺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装了就可以遥控开关了,挺好的想法

只能控制简单的通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太费电了,要是给父母家装这东西估计会被老爸打死。

继电器吸合时耗电约十分之一瓦,待机时不耗电,这和几十瓦的负载比不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查松乐SRD系列的参数吧,一只的功耗是0.45W,三只耗电多少你自己算吧。又不是磁保持继电器,只要是 ...

谢谢点评!你说的对是我把电压当成5伏估算了。实际电路的工作电压不足12伏,是10伏供电实测吸合电流30毫安,此电路的继电器是3选一模式,实际功耗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插排是淘汰产品了,小心点。特别是小孩和女人。

谢谢提醒。会注意安全的,此插排实际上归我独自使用。

网友G:
学习了,找个机会实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找个机会实践下

谢谢回帖!欢迎加入“折腾”一组。

网友H:
电子很牛,使用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很牛,使用要注意安全

谢谢!安全应该比非遥控更好些,上面的插的受控电器基本不用拔下,遥控操作能减少了接触的机会,而且插排可放置在更隐蔽处。

网友I:
我今年也做了几个,只不过是用单片机做的红外线遥控的,距离受限,模电学的不好,不会弄,向楼主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今年也做了几个,只不过是用单片机做的红外线遥控的,距离受限,模电学的不好,不会弄,向楼主学习了

单片机解码的遥控系统也可以采用射频调制方式,将红外接收头换成合适的接收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安全摆在第一位!

网友(2019-01-28):
同意二楼,的确是折腾,毕竟市场上有很多不错的产品了。

不过乐趣不就在于折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