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尔派7998r不开机

楼主(2018-12-21):
前段时间买到一台阿尔派7998rCD机,估计是面板机械问题,面板收不回去了,也不开机,正负极接电瓶有轻微打火现象,就是不开机,有没有老师修过这款机器的,有电脑版的电路图,看看哪位老师能帮帮忙,弄好了听听这款机器的音质怎么样,谢谢

网友:
光有正负极是开不了机的,还必须把开锁线接到正极。通常是随电源线一起的蓝色细线。

网友:
好机器,也想有一个

网友(2019-02-25):
要把黄色线(电源)和红色线(点火线)一起接正12V,外壳接-12V才行。如果还不开机,检查保险和反保护的二极管

网友:
机械方面,用5V电源,单独接驱动面板的马达,看看那里卡住了,再修复,钣金故障还好,就怕齿轮缺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