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按键开关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8-12-21):
按键开关很多电子产品都有,比较常见的那种边长6mm左右,按键高度有高有低,这种开关有一定寿命,也算是易损件,但是更换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因为四条腿,这种小电路板不容易固定,用吸锡器不太好吸锡,并且有的板质量差,用吸锡器很可能把焊盘冲掉,但是换这种开关在一些维修中又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很希望找到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拆下开关,然后安装上,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窍门吗?

网友A:
刀头烙铁,同时加热短边两个脚,另一面用镊子插进开关和电路板的缝隙里,逐渐撬下来

网友:
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用偏口钳把4条腿一一剪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头烙铁,同时加热短边两个脚,另一面用镊子插进开关和电路板的缝隙里,逐渐撬下来

时常换按键的一般都是这个办法,高效快速。

网友B:
大号注射针头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头烙铁,同时加热短边两个脚,另一面用镊子插进开关和电路板的缝隙里,逐渐撬下来

我都是先烫两个脚,然后趁着这两个脚的焊锡没凝固,马上烫另外两个脚,然后一下子拿下来。。但这样比较费事,如果有那种同时加热4个角的烙铁,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号注射针头伺候。

没看懂。。针头干嘛用?

网友C:
两把烙铁一下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针头干嘛用?

7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介绍过的,用来分离管脚和焊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看懂。。针头干嘛用?

根据焊脚大小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焊脚大小选用。

这个您用过吗?请问好不好用?现在很多元器件的引脚都和焊盘一样粗,这种针筒估计伸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把烙铁一下搞定

这个倒也是一个方法。。但我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卖那种一下子能接触四个触点的烙铁头。

网友E:
刀头烙铁最好用,刀头烙铁配手动吸锡器是最好的组合 。实在空隙太小的话就按楼上网友说的,用刀头烙铁同时加热两个引脚,慢慢的搞下来。 用任何针筒都是不好用的。再不行了就直接剪掉,反正都是要换的,就不要计较完整性了。

网友:
尖头的烙铁一样,同时烫两个脚,掰开关,如果一次不行,就再烫另外的两脚……

网友F:
单面板采用两个脚加热向外移动、再加热另外两脚逐步外移就能拆下来。如果是双面板就不要这样做,外移撬动力过大就会把过孔里面的导管拔出来!
简单的方法是用尖嘴钳将开关夹碎,将4根引脚逐一焊下来.....用牙签通开焊孔、装入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面板采用两个脚加热向外移动、再加热另外两脚逐步外移就能拆下来。如果是双面板就不要这样做,外移撬动力 ...

牙签这是个好方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头烙铁最好用,刀头烙铁配手动吸锡器是最好的组合 。实在空隙太小的话就按楼上网友说的,用刀头烙铁同时 ...

还要再焊上去啊,也麻烦,其实往上焊比拆麻烦很多。

网友:
一把好用的吸锡烙铁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单面的还好拆。

网友:
先剪坏的四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焊脚大小选用。

看到这个,想起了当年维修经历,后来改用16号注射器针头了,换松下MII机芯行包,太好使了。

网友:
这个太好拆了,先同时二个脚加热,一边别,就出来了一边,另一边就不要我说了,安装新的时,先洛铁加热焊孔,拿住电路板快速一甩,焊锡孔就出来了,要拿稳,不要把电路板脱手了。

网友:
大量换这种开关,吸锡枪最方便,少量的可以手动吸锡枪,或者剪脚,只有在吸锡。

网友:
一直用吸锡器,如果焊盘焊锡很少,就先给焊盘上锡,再用吸锡器,引脚都是利用弹性固定在孔里,所以可能有一点粘连,用止血钳或者是尖嘴钳夹住露出来的部分,轻扭,就可以剥离,然后就能轻松取下按键。如果是金属化过孔的双面板,最好用风枪吹,过孔的不好吸干净,或者破坏按键取出。
贴片的同上

网友:
这个很容易拆下来的嘛,就用刀头。温度调好,拆十几个花不了几分钟。具体操作方法楼上有。

网友:
把开关用钳子掐碎,4脚/6脚元件变成4个/6个单脚的元件就好搞了。

网友:
和楼上很多朋友一样,把开关的脚一一剪断,逐个焊下,很安全。

网友:
用针筒是个好办法

网友:
如果是单面的,电烙铁放平,同时两个脚焊下,配合一字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