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导航车机音质太差换功放

楼主(2018-12-21):
我车是买配置比较低的,原来配的是收音机,买回来就拆了换一个DVD导航机,winCE系统的,感觉音质还可以,主要是能播放MP3音乐就好,要求很低。
最近发现安卓系统的车机好像更好玩,就买了一台换上去,然后就发觉这个机子声音实在难听,说不出的那种失真,听着很难受。也改了外接小功放也不行。
前不久看见“搞车进行时山寨导航功放芯片更换为先锋PA2030A、加装大电容滤波提升整车音质”,心想为什么不试试呢?
然后就买了TDA7850,还买了热风枪来拆原来的7388,真的,玩电烙铁五十多年还没用过热风枪,现在便宜了可以买一个玩玩。到手先试试拆了一块废板上的多脚插座,感觉还算顺手,温度要调到350度,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标准。
然后就拆车机,吹过一个插座现在再吹一个功放块,也没费什么劲,再用吸锡器吸除孔内多余的焊锡。
然后插上7850,这个好像不太容易,试过几次才成功,那些脚太软不好使劲。
电烙铁开最热,焊好各脚,测量两脚间隔没有短路,安装好接稳压电源开机,终于放心了。
装车上,开机,音质改善很多,至少可以应付我的耳朵。
装好发现方向盘控制无效,找了好久不知道哪里问题,先用吧。
箭头处银灰色的是什么,电阻档测量不通,看上去像金属。

网友A:
我的车机换成安卓的导航,感觉音质非常好,简直就是提高了一个档次。不知楼主的是什么牌子的这么差吗?我的导航车机调频和中波接收效果也相当可以,中波本地能接收40多个电台,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能告知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不。安卓一直以音质差而出名的。。

这个的话,我明天拍照你看一下

网友:
俺的还是原车CD没改啥啥的!导航直接用手机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能看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机换成安卓的导航,感觉音质非常好,简直就是提高了一个档次。不知楼主的是什么牌子的这么差吗?我的 ...

我的这个是俪华,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先问清楚是什么功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能告知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不。安卓一直以音质差而出名的。。

不是安卓已音质差出名,价格上两千的都不错

网友:
咱是木耳,听着原机还行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是好啊,什么都可以搞定

网友C:
我的也是一样,不过做都做了,把运放也换了吧。原机的 4558 没法入耳。。。换运放改善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一样,不过做都做了,把运放也换了吧。原机的 4558 没法入耳。。。换运放改善更明显。

4558换什么好?
我拆、焊这种贴片不熟练,怕折腾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558换什么好?
我拆、焊这种贴片不熟练,怕折腾坏了。

opa 2604 ad828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a 2604 ad828 等。

谢谢指导!看来还要拆开看看是什么情况,需要换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到的,参考一下,我的安卓机是换的 opa2604, 这种8脚贴片其它比换功放还好换,周边隔热纸贴一下, ...

●AD827:延伸非常好,解析力高,高频华丽,中频纯厚,低频下潜和力度都不错,音场向前后左右拓展,有了凹凸感(这一点比其它运放强),速度快,动态好,感觉很大气,初换上此运放后确实有让人为之一振的感觉。但久听之下,也发现很多问题——1、虽然三频段、音场很宽,气势足,大开大合,但总感觉结构有点松,不够紧溱;2、人声部份一般,有时大动态时,人声被配乐声淹没;3、不够细腻,属于激情有余而柔情不足;4、音乐味不够。不过很多的人喜欢这种风格。当然买两片来换换口味听还是可以的,按我的感觉,用在AV功放上看DVD大片应该很适合。(4.5分)

●OPA2604:音色醇厚、圆润,中性偏暖、胆味甚浓,是被誉为最有电子管音色的运算放大器。感觉象5532的升级版,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解析力不错,音乐味更好,有胆味,声底属于较纯厚且有点刚性,综合素质很不错。特别适合音乐的表现(4.5分)

●DY649:和2604比,解析力更好,高频部份纤细而又柔美且泛音丰富,声底没2604厚,很清澈、细致的感觉,音乐画面异常清晰,人声部份圆润通透、有种甜甜的感觉,男人声有点嫩、女声是它的强项。(4.0分)

●DY639:和2604差不太多,纯厚的声音。整体性稍弱于2604,但更具备胆机特性,胆味更浓。(4.0分)

●AD712:解析力很好,清晰而又没有音染的声音,1种很透明的感觉,声底细致,低频量稍少。属于典型的监听风格。不过可能很多人都不大喜欢这种纯净水的感觉,还是加点味精好,大概是我已前玩过音乐制作的原因吧,习惯了这种纯纯的监听味道,挺感兴趣。(3.0分)

●AD712(金封):和陶封比,感觉解析力更好,声底更纯厚点,低频弹跳感下潜度都有所加强,音场定位感不错。刚开始听时感觉好象人声清淅度还不如陶封的,吃了一惊,后来反复比较才发现,因为陶封的高频比较冲、直白、声底薄,人声显得亮,所以有这种感觉,还是金封的耐听度更高。不过,不太推荐使用,因为现在金封的找不到拆机件了,只有买全新的,要75元,这个价位可以买到更好的型号了。(3.5分)

●AD797:值得试试的东东,人声很亲切,在朋友家测完后立刻被扣下来了。拆机件45元。看自己听音的口味选择了。(4.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827:延伸非常好,解析力高,高频华丽,中频纯厚,低频下潜和力度都不错,音场向前后左右拓展,有了 ...

谢谢!太复杂了,还是找时间机子拆下来打开看看再说。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