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功率管屏极发红,请问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8-12-21):
接修一个电子管收音机,输出是ECL82推挽,发现有两个管子,有时是三个管子的屏极发红,感觉应该是不正常的,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测了高压是190伏左右,手册找这个管子的电路,只有单端的,高压是200,应该电压不算高吧?

网友:
负载重能使屏极发红。

网友A:
管子配对不行会红屏。我在胆坛材料网分3次买了5个ECL82,有一个坏管,和哪一个配对使用都是红屏,还好另外4个刚好配了2对。还有检查一下ECL82的4个耦合电容,漏电的话屏流变大超屏耗也红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配对不行会红屏。我在胆坛材料网分3次买了5个ECL82,有一个坏管,和哪一个配对使用都是红屏,还好另外4 ...

朋友是坏的那个红屏是吗?在业余条件下,指没有电子管测试仪,怎么可以配对?手上有万用表和示波器,可能比较落后的示波器,7mhz的

网友:
你的是古董机,一般是耦合电容漏电的多。换了4个耦合电容在试机看看还红不红屏。没有仪器只能用最简单直观的方法配对了,4个管随意2个一组插上,用耳朵听喇叭交流声,交流声大就又换管配,(配对好的交流声会抵消),基本配好后量一下阴极电压看看正常不。如不正常就检查功率管的阴极电阻量一下有没有变小,阴极电容有没有漏电,栅极电阻有没有开路或坏掉。检查这几点功放这一级应该修复得好了。

网友:
看看我修的ECL82功放机,也是换了蛮多的电阻电容,最后连机壳也换了,只要了功放部分,声音不是一般的好哦

楼主:
你武艺比较高强,我看了这个收音机已经换过耦合电容了,看外观应该是涤纶的。这个机它是有交流声的,并且手摸住金属部分的时候交流声减弱,音量调到最小的时候交流声听不到。听fm的时候砰砰声还是很饱满,但是收台总是感觉调不准那样,只有几个强台才感觉调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