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9P+6P9P 推 300B 完工

楼主(2018-12-22):
    在 jupeter 老师,海河版主和各位前辈的指导下,我的 6N9P+6P9P推 300B 胆机,初步调整完工了。在开始装完亮灯听音后,发觉交流点灯底噪较大,各级工作点都与 jupeter 老师给的图纸上所标注的工作电压有差异,经 jupeter 老师和海版主的逐一指点下,慢慢调换电阻测量,现在各级工作情况较正常,在音量旋钮开到 12点时,输出功率约 3.5W,音量开到 3点不到时输出功率接近 6W,还感觉不到失真。平时自己听音乐时开到 10 点就足够了,总的听感:三频比较均衡,高音清晰但不噪,低音也比我另一台 6N9P+6N8P推 300B 下潜要深,声音通透,质感强,在音质及音量方面自己都觉得满意了。唯有底噪怎么处理都还高了些,在 8欧 输出端量有 5毫伏多,夜静时离音箱 30厘米 远才听不到噪声,还没有达到海河版主的要求(3毫伏),这可能只有在再改装另一台(6N9P+6N8P推300B)机时才能达到了,谢谢 jupeter 老师,海版主及各位前辈的指教!我在改装另一台机器时还要请各位指教哦!下面上图:

整机外观

整机外观

通电后灯丝发出暖暖的黄光

通电后灯丝发出暖暖的黄光

从机器上部看灯丝的暖光

从机器上部看灯丝的暖光

11203470[/attachimg

右声道底噪

右声道底噪

左声道底噪

左声道底噪

各级工作点情况

各级工作点情况

机器内部情况

机器内部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无烟兄的指教, 那要重新弄个 70V 的电源出来才可以做固定偏压是吗?

   不用那么麻烦呀  直接在5u4整流管的4、6脚任意一个脚  反接一个二极管 引出来 RC滤波 不是就有负压了么?  用稳压二极管,稳压后一个电位器调节就行了。

网友B:
主要还是要感谢海版高屋建瓴,加上楼主手艺精湛,做出成品让我垂涎三尺!我这属于瞎指挥凑热闹,不足挂齿。

网友C:
6p9P用到6V栅负压呀?

网友A:
想静噪进一步降低?  何不试试固定偏压?  偏压电源一定要稳压, 静噪下降到3毫伏内不是问题

网友D:
这是双声道吗?这个功率小了用807作功放单声道能在15W。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要感谢海版高屋建瓴,加上楼主手艺精湛,做出成品让我垂涎三尺!我这属于瞎指挥凑热闹,不足 ...

请指导: 按这个图做个FU——50预测一下结果

网友F:
据说底噪万用表不算,要用毫伏表

网友G:
我的曙光管还有7瓦多,你这个贵族之声应该在7.5瓦以上不至于4瓦多吧

网友H:
做的真漂亮!有一点不明白,推动管为什么要用6p9p,为何不用6sn7?

网友:
楼主的手艺不错,做的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指导: 按这个图做个FU——50预测一下结果

其实,6P9P三极接法的线性,比300B的线性是差一些的,但是跟FU50,确是非常般配的。所以支持用这个图做FU50的三极接法。有问题继续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的真漂亮!有一点不明白,推动管为什么要用6p9p,为何不用6sn7?

用6P9P三极接法做推动,比6SN7要好很多,用过的都知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的曙光管还有7瓦多,你这个贵族之声应该在7.5瓦以上不至于4瓦多吧

楼主的图上1k电阻用的是50w!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6P9P三极接法的线性,比300B的线性是差一些的,但是跟FU50,确是非常般配的。所以支持用这个图做FU ...

前些天买了50只fu50,临时搭了6N8P+6p9p两级推,听感还是不错滴,与EL34相比听感大气,比6p3p阻尼好,有收放自如的感,但是不如KT88表现的全面, 近期想重做fu50,有啥关键数据请赐教

整体感觉,6p9p(三接)要比6J8P(标接) 好听 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要感谢海版高屋建瓴,加上楼主手艺精湛,做出成品让我垂涎三尺!我这属于瞎指挥凑热闹,不足 ...

     要感谢 jupeter 老师,你给了我不用 6V6做推动,而改用 6P9P 做推动级的建议,再你在给我的电路图上给出了各级工作点,让我在调整时没有瞎折腾,也学会了看电子管的参数和特性曲线图,及怎么样根据特性曲线图来调整工作点。虽然整个机器还有很多要调整的地方(300B的工作点还不对,前二级工作点还可以再调整),但对我来说这次装机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谢谢了!
    海河版主给的建议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次机器的底噪最后能控制在 5点几毫伏,比我前面装的机器底噪有 9点几毫伏要好太多了,虽然离海河版主提出的 3毫伏 还有差距,但总还是有进步,下次装机力争达到海版主的要求。感谢海版主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6p9P用到6V栅负压呀?

  是的,是不是哈还需要调整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交流点灯,5·6mV静噪很正常。

  谢谢超人兄的鼓励,下次装机争取再下降1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曙光管还有7瓦多,你这个贵族之声应该在7.5瓦以上不至于4瓦多吧

  靠妮兄,机器功率不止 4W ,我没有再开大音量,怕吵到邻居,音量才开到 2点多一点,我那口子就 “呱呱,呱”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静噪进一步降低?  何不试试固定偏压?  偏压电源一定要稳压, 静噪下降到3毫伏内不是问题

  谢谢无烟兄的指教, 那要重新弄个 70V 的电源出来才可以做固定偏压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双声道吗?这个功率小了用807作功放单声道能在15W。

  我上面测的是一个声道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真漂亮!有一点不明白,推动管为什么要用6p9p,为何不用6sn7?

  渔翁兄,我还有台 6N9P+6N8P推300B 的机器,但是所用的电路图不好,我也不知道各级工作点怎么定,效果比这台差(输出功率),兄台有好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图上1k电阻用的是50w!

是用的 50W, 还加了个散热片,这样测了一下温度还有40多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买了50只fu50,临时搭了6N8P+6p9p两级推,听感还是不错滴,与EL34相比听感大气,比6p3p阻尼好,有 ...

其实,6P9P三极接法的线性,跟300B的线性度相比是差一些的,但是比常用的6P6P三接去推是好多了,且有增益上的优势。跟FU50更是非常般配的。所以支持用这个图推FU50。针对fu50三接的线性度,建议施加一定的环路负反馈,听感将会更加细腻一些。这个管子是屏耗30-40W级别比较抵玩的,玩惯20W级别的6P3P及其姊妹管以后,可以考虑玩玩。一方面输出功率更上一个台阶,另一方便,三极管接法的深负压跟300B是一个级别的,驱动难度也是一个级别的。练练手很不错。也许做过以后跟别人做的300B一对比,除了颜值差点,其他差别真不是价格差别那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6P9P三极接法的线性,跟300B的线性度相比是差一些的,但是比常用的6P6P三接去推是好多了,且有增 ...

楼上仁兄所言极是,我也是第一次搭50管单端,推动级电路也是此电路少有改变,听感确有不凡表现,因为本人不太喜欢大环路负反馈的音质,这个电路前级没有接入阴极旁路电容,第二级阴极电容也只使用了小容量的1.5uf的CBB电容,fu50三接管接法,屏压355V,阴极电阻390欧,栅负压39V,请问,这个工作点需要怎么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上仁兄所言极是,我也是第一次搭50管单端,推动级电路也是此电路少有改变,听感确有不凡表现,因为本人 ...

要准确判断末级的状态是否合理,需要知道管子的接法,供电电压,输出牛阻抗等。现在感觉你给的这几个电压在图上对不上号。最好能上末级的图,标上关键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底噪万用表不算,要用毫伏表

  真的吗?我没有毫伏表,用万用表上的《毫伏》档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准确判断末级的状态是否合理,需要知道管子的接法,供电电压,输出牛阻抗等。现在感觉你给的这几个电 ...

谢谢指教,等几天另开一贴,上图后求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呀  直接在5u4整流管的4、6脚任意一个脚  反接一个二极管 引出来 RC滤波 不是就有负 ...

   请教无烟兄,整流管5Z3P的4,6脚上都是次高压380V,怎样用二级管整流,经LC滤波后,再由稳压管和电位器调整到需要的电压做栅负压,这个理论我懂,但是怎样做我不会,能不能麻烦兄台画个电路图给我,我好照着做,让我这个小白多学点东西。麻烦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无烟兄,整流管5Z3P的4,6脚上都是次高压380V,怎样用二级管整流,经LC滤波后,再由稳压管和电位 ...

你的图不变,  按照下图添加元件, 电解电容注意极性,  电容正极接地,  电位器 在150~300K范围选择,电位器质量要好,  300B  阴极电阻10欧是用来测量屏极电流的,  读取电阻压降 通过欧姆定律算出电流  就是胆管的电流,调试的时候 电位器必须从黑点开始 向下调节,  观察300B电流变化,   电流到达工作点后即可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不变,  按照下图添加元件, 电解电容注意极性,  电容正极接地,  电位器 在150~300K范围选择,电 ...

谢谢无烟兄的电路图和说明,我按这个图试做一下,中间有不懂的地方再向您请教,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无烟兄的电路图和说明,我按这个图试做一下,中间有不懂的地方再向您请教,谢谢了!

调节的时候注意 屏流变化,不要让管子屏极烧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不变,  按照下图添加元件, 电解电容注意极性,  电容正极接地,  电位器 在150~300K范围选择,电 ...

  无烟兄,我刚才复制了这个电路图,看了后发现图中第一个电位器的中点接 “L” ,请问这个 “L” 是什么地方?是我的电路图上“扼流圈”前的 “L”处吗?麻烦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的时候注意 屏流变化,不要让管子屏极烧红了

好的,我会特别注意的。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烟兄,我刚才复制了这个电路图,看了后发现图中第一个电位器的中点接 “L” ,请问这个 “L” 是什么 ...

另外一个声道    一个电位器一个声道

楼主:
哦!懂了!谢谢无烟兄。想再向无烟兄请教一个问题,这个偏压电路中300B阴极电阻改为 10欧后,那是不是就不要阴极旁路电容了?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要感谢海版高屋建瓴,加上楼主手艺精湛,做出成品让我垂涎三尺!我这属于瞎指挥凑热闹,不足 ...

   jupeter 老师,我前段时间一直在换电阻调整个级工作点,第一级 6N9P 电压放大级总是调不到你给我的数据,我又在某宝上找了一家我以前熟悉的卖家,麻烦他再帮我挑一对 6N9P 管,今天收到货后立马换了一只试一下,电路没动一下,这一级的工作电压马上就很接近你给我的参数了,真的很开心。看来真的如海版说的那样,某宝上的老管子品质相差太远了!
   jupeter 老师,现在换管之后工作点调到很接近你给 我的参数了,但出现了一个问题,新购的二只管子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现象:轻轻敲一下管子底部,或底板,音箱中就会有很大的敲击声。这种现象是否是电路增益太高,产生自激了?怎样解决,还望指教!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jupeter 老师,我前段时间一直在换电阻调整个级工作点,第一级 6N9P 电压放大级总是调不到你给我的数 ...

麦克风现象。管子构造的问题。一般采取避震措施或者施加一定的负反馈就能消除。或者干脆不管,没事儿敲管子干啥?如果心理上过不去,你可以想想,这样的声音是不是更活泼? 不一定是坏事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现象。管子构造的问题。一般采取避震措施或者施加一定的负反馈就能消除。或者干脆不管,没事儿敲管 ...

jupeter 老师,早上好!谢谢你的指教。负反馈我就不加了,加强一下管子的避震措施来尽量降低震动带来的影响。再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在管子的栅极上串接一个 1--2K 的电阻有用吗?谢谢指教!

网友B:
麦克风效应往往跟管子的构造和所处的环境有关,只望串个电阻估计改善不明显。

网友E:
我发现6p9p,6n8p麦克风效应和管子本身有关系,有管有,有的管很小或没有,建议多换几只管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效应往往跟管子的构造和所处的环境有关,只望串个电阻估计改善不明显。

谢谢老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6p9p,6n8p麦克风效应和管子本身有关系,有管有,有的管很小或没有,建议多换几只管子试试

谢谢兄台指教!我再弄管子换着试试。

楼主:
谢谢兄台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效应往往跟管子的构造和所处的环境有关,只望串个电阻估计改善不明显。

  jupeter 老师,你好!又有一个问题请教:我在淘宝上买了3对 老南京60年生产的 6P9P 管,买时都请帮忙配对。第一对管回来后,装上机器后测量工作电流,二只管都在10.2ma左右。后来再购的二对管回来插上机器测量,发现有一对管的工作电流分别是 10.6ma,10.1ma,另一对管工作电流是 10.4ma,9.8ma。请问我是按他给我配的对使用,还是我按电流接近的二只配对使用?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懂了!谢谢无烟兄。想再向无烟兄请教一个问题,这个偏压电路中300B阴极电阻改为 10欧后,那是不是就不 ...

忘记回答了  今天补上!

     原来的自偏压就是利用胆管的电流在阴极电阻上形成一个电压来提供偏压,  改了固定偏压后   偏压有专用电源供给,因此原来的偏压电阻和旁路电容必须去掉 当然 你可以对比试听两个偏压方式的声音,相信你会有更大惊喜。

网友:
支持6P9P做推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jupeter 老师,你好!又有一个问题请教:我在淘宝上买了3对 老南京60年生产的 6P9P 管,买时都请帮忙配 ...

自己测的相近的就可以。其实这几只都很接近,误差是可以允许的,听起来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回答了  今天补上!

     原来的自偏压就是利用胆管的电流在阴极电阻上形成一个电压来提供偏压,  ...

谢谢无烟兄的指教!谢谢了!

楼主:
   这是 jupeter 给我的指导,我觉得声音要比我原来装的 6N9P+6N8P推300B 要好!要感谢 jupeter 老师。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测的相近的就可以。其实这几只都很接近,误差是可以允许的,听起来差别不大。

   谢谢 jupeter 老师,这让我对电子管的认识又进步了一些。我再麻烦请教一个问题:同一个牌子,同型号的管子 如果一个工作电流比另一个大很多(30%左右),是不是工作电流小的那个衰老得比较厉害?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B:
同样是新管子的话,跟材料和装配精度有关。是新旧管子的话,那电流小的就是相对衰老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新管子的话,跟材料和装配精度有关。是新旧管子的话,那电流小的就是相对衰老一些了。

   jupeter 老师,我懂了,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感谢感谢 jupeter 老师

楼主(2019-02-22):
引用 楼主:
jupeter 老师,我懂了,谢谢你的指教!

   jupeter 老师,新年好!我按你上次给我的电路图把我以前一台: 6N9P+6N8P推300B,改装成了:6N9P+6P9P推300B机,只是6N9P放大级阴极并了一个220UF的电容。感觉声音还好,只是有一点“混” 的感觉,去掉这个电容让这一级加入电流负放馈,效果会有改善吗?麻烦在百忙中给予指教。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jupeter 老师,新年好!我按你上次给我的电路图把我以前一台: 6N9P+6N8P推300B,改装成了:6N9P+6P9P ...

这样的电路架构,一般是第二级(驱动级)阴极电阻必须并电解,因为需要它的动态和低内阻,同时,利用其失真与强放管进行互补达到低失真状态。同时,在增益能够满足的情况下,第一级阴极电阻尽量不加电容,让其在本级的负反馈作用下,工作在较低的放大状态和很低的失真状态。第一级有10-20倍放大量就足够,过高对音质不利。
你在第一级阴极加电容,就相当于取消其自身负反馈,增加了失真,听起来好像音量大了,但是会有发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路架构,一般是第二级(驱动级)阴极电阻必须并电解,因为需要它的动态和低内阻,同时,利用其失 ...

    jupeter 老师,谢谢你的指教,我明天就将第一级的电解电容去掉,另外,我第二级的阴极电容容量是:63V 470 UF,300B 的阴极电容容量是:250V 330UF,这样大小合适吗?又给老师添麻烦了,谢谢!

网友B:
第二级阴极电容容量略大,小一倍也没问题。两个电容的耐压值都偏大,一般比实际电压高20%即可。实际电压远低于电容标称电压有可能影响电容的最佳发挥。

楼主:
   jupeter 老师,谢谢你的指教,我原来还以为电容的耐压值越高就更好,这次你又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思维,谢谢老师!第二级的电容量大了,那我把它换成 220UF 的。再一次谢谢老师的指教!谢谢了!祝老师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阴极电容容量略大,小一倍也没问题。两个电容的耐压值都偏大,一般比实际电压高20%即可。实际电压远 ...

   jupeter 老师,你好!我今天将第一级(6N9P)的阴极电容去掉了,音量虽然小了一点但声音干净了许多。但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底噪(交流声)大了许多,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存在问题?又给老师添麻烦了,谢谢指教!

网友K:
试下6h8p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个人想法,在我这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jupeter 老师,你好!我今天将第一级(6N9P)的阴极电容去掉了,音量虽然小了一点但声音干净了许多。 ...

这种情况先换个管子试试,还有问题就检查线路的布线情况,甚至摆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先换个管子试试,还有问题就检查线路的布线情况,甚至摆位。

   jupeter 老师,谢谢指教,我再按你说的仔细检查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试下6h8p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个人想法,在我这价格都差不多

   tllqz 兄,我原来就是6N9P+6N8P推300B ,但不知道是所用电路图选得不好还是怎么回事,感觉效果一般,改用 老师给的 6N9P+6P9P推300B 线路图装机后,感觉效果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jupeter 老师,谢谢指教,我再按你说的仔细检查一下,谢谢了!

我的也有这个现象,同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先换个管子试试,还有问题就检查线路的布线情况,甚至摆位。

请问老师:我前些天我采用此电路做了一个fu50,第一级也是和楼主一样,不接阴极旁路电容交流声很大,接上阴极旁路电解电容后就鸦雀无声,请问,此电路阴极旁路电容为什么能够过滤如此严重的交流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老师:我前些天我采用此电路做了一个fu50,第一级也是和楼主一样,不接阴极旁路电容交流声很大,接 ...

你的灯丝电源是悬空的吧?应该接地。

网友:
()

引用 网友B:
你的灯丝电源是悬空的吧?应该接地。

回楼上老师:前级的灯丝单边接地,50管没接,再问:fu50屏压380,阴极电阻2*330(660)欧,偏压46V,这个工作点合适吗?原来的阴极电阻是510欧,栅负压49V,声音挺好,就是感觉屏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灯丝电源是悬空的吧?应该接地。

    jupeter 老师,你好!我按你说的换了6N9P管子后,噪声有改善,但还想请教一点,我机器的推动管6P9P管 3 脚一直空着,请问这个脚起什么作用?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
3脚就是空脚

网友L:
做的好板正,我也想有这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的好板正,我也想有这好手艺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先换个管子试试,还有问题就检查线路的布线情况,甚至摆位。

   jupeter 老师,按你上次指教的方法,换上了引起“交流声”最小的一只6N9P管,将几个互有影响的元件调整了一下摆放,但还是没有接上阴极电容的噪声小。我能不能像下图那样处理,能减小交流噪声,有加上了一定的负反馈。还望老师指教!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jupeter 老师,按你上次指教的方法,换上了引起“交流声”最小的一只6N9P管,将几个互有影响的元件调 ...

我大概也是这样接的负反馈,结果是反馈量小感觉不到,稍大一点就阻塞,百思不知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大概也是这样接的负反馈,结果是反馈量小感觉不到,稍大一点就阻塞,百思不知其解???

   zxj 兄,你说的“阻塞”是什么状况?

网友E:
一般自激是啸叫,这种是阻塞,是一种差拍的"扑、扑声,高中频电路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自激是啸叫,这种是阻塞,是一种差拍的"扑、扑声,高中频电路常见

   知道了,谢谢指教!

网友M:
底噪5.几毫伏已经不错了,如果音箱灵敏度高还是很大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底噪5.几毫伏已经不错了,如果音箱灵敏度高还是很大声的。

   我用的音箱是 “天朗609” ,灵敏度 90db ,感觉还好!离开音箱 30厘米远几乎听不到了。

网友(2020-06-11):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在电解电容上加高频瓷片电容滤波效果会更好。

网友(2020-11-07):
楼主我也最近在做这个6N9P-6P9P-300B全部曙光管  机器现在开机电流声太大  30MV 怎么调整呢    交流点灯  但是把6N9P到6P3P耦合端断开 交流声l立马下降到距离音箱30MM内才可以听到交流声  这个应该是前级放大引入的交流声吧  但是不管怎么调试 布线就是交流声哄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jupeter 老师,按你上次指教的方法,换上了引起“交流声”最小的一只6N9P管,将几个互有影响的元件调 ...

一般来讲本级负反馈只能减小一些本级内产生的噪声,而因为布线混进来的交流声可能作用不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底噪万用表不算,要用毫伏表

实际上还真是,万能表测出来的结果比毫伏表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