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机输出牛修复记

楼主(2018-12-22):
每年都有几十对损坏的进口输出牛给烧友修复,顺便把数据也贴出来大家共享一下

楼主:
数据如下:78X48铁芯(舌宽26MM)5夹4结构:次级0.37线绕0-74-86-98-114-148匝/初级0.20线0-722/次级0-74-86-98-114-148/初级0.20线0-655(SG)-725/次级0-74-86-98-114-148/初级0.20线0-655(SG)-725//次级0-74-86-98-114-148/初级0.20线0-722/次级0-74-86-98-114-148

楼主:
原机是力士胆机具体型号不详有阴极反馈绕组

楼主:
以后有进口机输出牛损坏修复的不定期贴上来

网友:
谢谢火星大侠的宝贵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如下:78X48铁芯(舌宽26MM)5夹4结构:次级0.37线绕0-74-86-98-114-148匝/初级0.20线0-722/次级0-74-8 ...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收藏了。

网友:
感谢火星老师分享,这种铁芯很特殊啊,我有个日本电源是这种铁芯。很想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机是力士胆机具体型号不详有阴极反馈绕组

感谢星火老师发出的数据,收藏了。请问星火老师:他这个牛没有分段正反绕是吧?还有、他这个超线性抽头离B+只有70匝,反馈系数不足5%,与我们常见的牛大有不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星火老师发出的数据,收藏了。请问星火老师:他这个牛没有分段正反绕是吧?还有、他这个超线性抽头离 ...

这个可能是和他的电路有关系,原机应该是4欧接地的0端子和16欧端子分别接到功率管的阴极这种交叉式的反馈还是有优势的,还有就是有一组双12匝的也是分别接到推动管的阴极,所以他是结合自己的电路框架的输出牛

网友:
这是心血贴金贵必须顶,记下这些数据参考。

网友B:
请教火星大师,一些进口牛用的硅钢片只有76的,kit one300b单端8w功率用了133*65的超级巨牛。牛大牛小,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火星大师,一些进口牛用的硅钢片只有76的,kit one300b单端8w功率用了133*65的超级巨牛。牛大牛小,有 ...

原则上大的输出牛可以用更少的匝数来获得相同的电感量尤其是单端输出牛效率很低但是超大的输出牛也带来诸多弊病比如分布电容会更大虽然低频电感量有所改善但是高频却黯淡下来,但是我发现进口机的输出牛一般都不会很大尤其是推挽他们可能是讲究的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是和他的电路有关系,原机应该是4欧接地的0端子和16欧端子分别接到功率管的阴极这种交叉式的反馈 ...

谢谢星火老师回复。看来这个牛还需要结合他的具体电路图来分析了,不适合盲目仿制。还有,这个牛只有正绕、没有反绕,是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心得,数据!请问那个灌封的胶怎么弄掉啊?

网友:
火星老师具有专业专注的工匠精神

网友C:
这个帖子好,问一下,原装变压器层层垫纸么,浸漆么,浸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好,问一下,原装变压器层层垫纸么,浸漆么,浸透了么?

是高频蜡并不是绝缘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挽机输出牛的电感量比单端机的电感量大多了,而且容易做的上去。我们这里是输出牛越大越好

是的,国内将就越大越好其实也不完全就好,大了除了体积重量还有成本的增加分布电容同时也会增加也不用盲目的增大只要是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高频蜡并不是绝缘漆

好的,谢谢回复。那么原变压器层间垫纸呢,还是只是绕组间垫绝缘物?高频蜡是浸透了线圈,还是只是裹在了线包外?对这个感兴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回复。那么原变压器层间垫纸呢,还是只是绕组间垫绝缘物?高频蜡是浸透了线圈,还是只是裹在了 ...

是整个变压器都是浸在液态高频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整个变压器都是浸在液态高频蜡的

不明白,既然整个都拆开了,线圈圈数都数出来了,那么层间垫不垫纸,高频蜡是不是浸透,这个应该一目了然,说说又何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既然整个都拆开了,线圈圈数都数出来了,那么层间垫不垫纸,高频蜡是不是浸透,这个应该一目了然 ...

都已经解释过了!!!垫纸图片应该也看到了吧?完成之后整个变压器都浸在液态高频蜡里面拿出来凝固之后重新装进去就好了最后沥青灌封交付用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已经解释过了!!!垫纸图片应该也看到了吧?完成之后整个变压器都浸在液态高频蜡里面拿出来凝固之后重 ...

我问的是原装变压器的情况,原装变压器的拆解图少了点,看不出是不是层层垫纸,是否浸透。

网友E:
大师,我想问问你,国产的斯巴克胆机输出牛你绕过吗?他家做工你觉得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我想问问你,国产的斯巴克胆机输出牛你绕过吗?他家做工你觉得咋样?

国产的牛损坏了基本没有修理的意义了本来就不咋地还不如自己重新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则上大的输出牛可以用更少的匝数来获得相同的电感量尤其是单端输出牛效率很低但是超大的输出牛也带来诸 ...

火星师傅说的对。
度,均衡,面面俱到。
就好比一台汽车,发动机,轮胎,外壳任何一个部分突出整体的大都是弊端。
如果变压器大肯定好,那做个8吨重的EL84单端输出牛试试效果能好到哪?

网友F:
请问火星师傅,您这个修复是用的新的硅钢片还是用的原机的?

网友:
好繁琐细致的活计,火星大师功力真不一般!

网友:
精华帖啊
请问大师垫纸厚度各是多少?

网友:
好牛,进囗日本的桥本牛比探戈牛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有进口机输出牛损坏修复的不定期贴上来

以您的实践造福广大发烧友,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国内将就越大越好其实也不完全就好,大了除了体积重量还有成本的增加分布电容同时也会增加也不用盲 ...

实际上我也觉的输出牛不是越大越好,但是kit1  300b的效果在哪里,很困惑。说一提问

网友:
我发个德国收音机牛参数,10K推挽,2加1:初级2348圈单臂,8欧149,4欧106

网友:
铁芯20X20,比57片小点,顺插没垫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火星师傅,您这个修复是用的新的硅钢片还是用的原机的?

铁芯当然是用原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问星火老师,拆除坏的旧线圈的时候,是否发现损坏的原因:工艺质量造成的损坏?还是用户使用不当造成 ...

这个因素很多,就帖子的这个原因是电路部分引起的屏流过大导致初级发热严重烧毁,还有些是因为锈蚀的因素导致漏电或是击穿也有极少数是空载导致,重点说明一下:有些机器因为是自激(高频自激听不到任何噪声)击穿的这个应该引起重视!尤其是更换或者是代还管子由于管子的离散性和参数的不同会引起自激

网友(2019-01-26):
好!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