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夏普800b仓问题

楼主(2018-12-23):
一台论坛收的800在打理机芯的时候拆开b仓机芯忘关电源装上后马达不转磁头不上去请哪位大神解答一下是不是主板那个零件坏了。感谢了,

网友:
是机芯给你装到放音的位置了。

楼主:
这个没理解,a仓通电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机芯工作正常。但磁头前置无声音,是不是哪一处没供电到前置?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
我前几天和您的做法一样,造成故障一样的。查R594电阻,这个电阻是0.25W4.7欧的,我的出故障后阻值达到500多欧,换了这个电阻就没事了。图中画红圈标出来的那个。

网友:
R593控制A仓,R594控制B仓,我的机子上面R593没有焊接电阻,用线直连的,R594有电阻

我这个帖子里有维修手册和电路图的下载链接,里面能查到每个元件的参数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