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002充电器制作求助

楼主(2018-12-23):
论坛上有朋友做了一个“用充电管理芯片BQ2002自制镍镉/镍氢电池组充电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2995-1-1.html。自己也学着设计了一个PCB做了一个,结果发现充电器的输出电流一直在15MA左右,无法提升到标称的0.3-0.6A,请各位帮助看看我设计的PCB,是否存在错误,非常感谢大家。如果有朋友需要PCB,可以赠送一些。

楼主:
PCB实物和元件焊接实物

网友:
真不错,想要一块板子玩玩。

网友A:
电池的问题,电压低于1.0默认慢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问题,电压低于1.0默认慢充,

电池电压2.97V,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2.97V,还是不行

2.97?几节?

楼主:
4节电池2.97V

网友:
焊盘做的都比较大.

你测量一下, 装上电池后,BQ2002各脚电压, 特别是1,3,5,8的电压.

另外,2N5551你实际用的是什么管子.

网友(2019-05-04):
看之前做过的人的经验和中文说明,恒流源启动后的电流主要是取决于2.0和3.9欧的电阻,注意仔细查一下这个部分的链接是否OK,另外请问你的PCB还有吗?也想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