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3联电调立体声收音机

楼主(2018-12-23):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并通过反复设计试验和试制,于2018年12月18日完成定稿版组装,经过全面调试,其性能达到我满意的效果。正乘矿坛第十届大赛之际,特呈上此机参与大赛,敬请各位老师指导评点。谢谢大家!
            主要特征是:
1、采用场效应管K161做高放,提高灵敏度和信噪比;2、采用3联电调,去掉了笨重而昂贵的空气四联可变
电容器,从而提高了整机性能可靠性和选择性;
3、此机频率覆盖81---109MHz;
4、增加了AFC电路,使接收信号更加稳定;
5、采用了LA3401作立体声解码,其分离度达到了75分贝以上,噪音比在95分贝以上,使立体声更加清晰动听;
6、采用性能优良的TDA2030A做双声道功放并用12V供电,使不是真功率大于2W*2以上;
7、电路板的绘制严格按照信号和电流的流程规范进行设计,避免了高中低频相互干扰和自激;
8、对混频管和振荡管的偏流电阻的设置进行了改造,一是去掉混频管的下偏流电阻,使其输入阻抗提高,以适应场效应管的阻抗匹配,让场效应管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对振荡管也去掉下偏流电阻,提高其输入阻抗,克服了振荡在低端容易停振和幅度不均衡的缺点;9、采用了频率显示器,使其使用更加方便和直观。
在设计此机时,电调部分是设计的重点,在以此机供电电压为基础来设计电调,选择了众多的变容二极管进行试验,最后选定B910最适合此电路,成批的B910的压容变比非常一致,不需要配对,而且高频性能好,振荡频率稳定波形完美,电压控制在1—6V完全可以覆盖81---110MHz。
                整机调试:
     此机的调试主要是中高频部分,解码电路和功放电路基本不需调试,各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只要按电路图元件参数安装,其电流基本能达到电路图中所标志的电流值,只要正确焊接即可正常工作。
           需要调整的项目如下:
1、        频率覆盖的调整  由于采用了频率显示器,对频率覆盖调试就很简单了,首先把振荡线圈L3的间距稍微拉开一点,再把调谐电位器W1旋到最左边,及频率的最低端,再调整微调电阻W2使频率低端在(81)87MHz左右,如果达不到,则调整振荡线圈L3的间距使其达到规定值,再把调谐电位器往右旋到底,及频率的高端,调整微调电容器C20,使其达到109左右,这样来回调两次即可。
2、        中频曲线的调整  采用扫频仪调试中频曲线,将扫频输出探头夹一只几十P的电容器,将这个电容器的脚插入L2,让扫频信经L2感应到混频管BG2基极,扫频输入探笔(示波器探笔)接D7与R24的结点,即可看到正向中频曲线,调整T1---T5使中频驼峰曲线左右对称,调试好后再测反向曲线,这时将探笔接D8与R25的结点,即可看到反向中频曲线,如果2只鉴频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一致,两只1K的电阻阻值一致,那么反向曲线就应与正向曲线一样是对称的,如果反向曲线不对称,那么就说明2只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不一致,2只1K的电阻误差也不一致,所以在安装前就要挑选好这4个元件,这是做好双平衡比例鉴频器所必须做的工作。
3、        S曲线的调整  将扫频输入探笔接电阻R23输出端,即可看到S曲线,调整T4 T5,微调T1---T3,使S曲线上下对称斜率线平直。
4、        调整高低端跟踪   当覆盖和中频调整好后,最后再调整高低端跟踪,因为高低端跟踪的调整是依靠准确的覆盖和中频来调整的,调整频率跟踪就是使频率的低端到高端让输入回路的频率与振荡频率始终差一个10.7MHz的中频。在低端接收一个电台的信号,调整输入回路L1  L2线圈的间距,使声音最大,在高端接收一个电台信号,调整输入回路的C7微调电容器的容量,使高端声音最大。在调整低端跟踪时可以采用铜磁棒来检测,就是将一小铜棒靠近L1  L2,如果声音大了,说明L1  L2需要拉开间距,如果声音小了,则说明L1  L2需要压缩间距。再将一节小的高频磁芯靠近L1  L2,如果声音大了,说明L1  L2需要压缩间距,如果声音小了,说明L1 L2需要拉开间距。铜与磁的作用恰恰相反,只有将铜和磁都靠近L1 L2时,声音都变小了,那么低端的跟踪就调准了。但此机在实际调试中,其跟踪性能一致性很好,只要把低端调整好了,高端也已经达到良好的跟踪。
5、如果没有扫频仪或信号发生器,那只能凭经验调整中频和鉴频器了。接上天线,调整调谐电位器看能否收到微弱的电台信号,如果没有,则微调T1--T5使能够收到电台信号,再反复调整T1--T5使声音最大和最清晰为止。

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ntent.DL~DD~5~5~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术业有专工,苏老师懒做壳,我是懒得制版。呵呵。

是的,我只注重研究电路和PCB的设计,机壳是次要的。

网友B:
没外壳,小缺陷

楼主:
在这里参赛主要是电子作品,而不是木材作品,请你抓住主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外壳,小缺陷

术业有专工,苏老师懒做壳,我是懒得制版。呵呵。

楼主:
应管理者提醒,补充作品完成时间的照片

网友C:
苏老师的分立元件FM收音机真是达到了厂机水平!中放曲线调整的很漂亮,奠定了收听性能一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老师的分立元件FM收音机真是达到了厂机水平!中放曲线调整的很漂亮,奠定了收听性能一定很好!

性能的确可以,选择性、灵敏度、解析度都很高,现场听音乐立体声左右分明,功率也很大很清晰很震撼。

网友D:
苏老师又改进了一次电路,性能一定是大大提升的。支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苏老师又改进了一次电路,性能一定是大大提升的。支持支持

谢谢支持!的确比先前的性能好很多。

网友D:
我开始也是用空气联调频,后来想改成变容管,没时间去实现。
看输入部分改了场效应管,加了一级LC。增益高了,选频特性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开始也是用空气联调频,后来想改成变容管,没时间去实现。
看输入部分改了场效应管,加了一级LC。增益高 ...

现在可以按照我的电路图改电调,电路元件都简单,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价格几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按照我的电路图改电调,电路元件都简单,一定会成功的。

好的,有时间抽空研究一下。谢谢苏老师

网友:
漂亮的电路板和PCB的设计!

网友E:
缺个扫频仪苏老师推荐一个,已有泰克TBS-1102示波器了,配什么样的扫频仪比较好?

设备全了,也买一个套件装一个收音机玩玩。

网友F:
苏老师的作品确实很赞,我昨天中午刚组装完,音质优美,底噪小,电调的多圈电位器用起来有种丝滑的感觉了,上了电调空气回不去啦!
在此贴上我完成后的效果图,为苏老师加油助威。

网友:
图片怎么都发不出来,哎,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苏老师的作品确实很赞,我昨天中午刚组装完,音质优美,底噪小,电调的多圈电位器用起来有种丝滑的感觉了, ...

祝贺坛友组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缺个扫频仪苏老师推荐一个,已有泰克TBS-1102示波器了,配什么样的扫频仪比较好?

设备全了,也买一个套 ...

有二手目黑就行,也可以采用自制的扫频仪。

网友:
目测所用的TDA2030A不是正品

网友:
苏老师的作品确实很赞,我昨天中午刚组装完,音质优美,底噪小,电调的多圈电位器用起来有种丝滑的感觉了,上了电调空气回不去啦!
在此贴上我完成后的效果图,为苏老师加油助威。
图片终于贴上来了!

网友:
苏老师大作!希望介绍覆铜板的一些细节,要是用3450就是绝配了

网友:
给苏老投上一票。

网友(2019-02-01):
请问,低压的成品收音机改电调是否可以,用的CXA1019P芯片,想折腾大改一下,换大喇叭,发烧电容等,谢谢。。。

网友:
苏老师的作品果然是大师级别的,从设计到动手,这个工程量太大了,并且还这么美观,令我等仰慕至极呀。

网友:
鉴频带宽有点窄了

楼主(2019-03-03):
【参赛】3联电调立体声收音机 已确认

网友G:
PCB板做的真不错 苏老师特有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B板做的真不错 苏老师特有的风格

谢谢!次级的PCB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开始设计时最后一个中放管的发射极电阻和电容器接地有一点偏离此管,造成中频自激,经过修改后自激消除,整机性能是我最为满意的作品之一。

网友(2019-04-18):
支持苏老师的精工制作
又有套件玩儿了

网友(2019-08-01):
在TB上见到过有这个电路板在卖~~~~~~价格有点贵

网友(2019-12-01):
听接收效果的确很好,买了一套,现在没有仪器不太好调,调了后效果应该会好很多了。

网友(2020-04-27):
电路设计不错,PCB板有个bug,虽然能响,但是会降低灵敏度!

网友(2020-07-15):
上下二极管输出曲线是接在二极管两端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次级的PCB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开始设计时最后一个中放管的发射极电阻和电容器接地有一点偏离此管, ...

这个套件(或者印板)还在卖吗?想购,询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套件(或者印板)还在卖吗?想购,询问一下.

用心就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