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为什么现在的电子管功放厂家没有生产FU7推挽机的

楼主(2018-12-23):
本人接触电子管功放不久,装过单端机套件,买过成品单端机,也折腾过几台飞跃R50-1和类似电路的扩音机,听说飞跃R80是高保真的一代名机,网上搜到出让此机的甚少,价格都比较高,一台单声道的机机比现在电子管功放厂家生产的双声道推挽机价格都高不少。于是我想,为什么厂家不采用飞跃R80的电路来生产双声道功放呢?只要达到R80的指标,相信很多电子管爱好会购买,旦买的人多了就益于电子管功放的再回热。

网友A:
做也没人买,管子贱,逼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也没人买,管子贱,逼格低。

这玩艺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装逼的,装逼的人可能不会买电子管机机了。物美价廉难道不好吗?谁生产我立马买。

网友B:
807推挽是上世纪扩音机的底蕴情怀是有的,现在807管子也不便宜再加上有一个高压帽看着不美观也有危险况且制作成本并不会比KT88低但是价格却比KT88低得多根据潮流都会偏向KT88,EL34,6L6这些机器了

网友:
扩音机只需要扩音、高音,现在推挽机是听音效的。

网友:
现在的商品胆机,都是用的音频专用胆,不会再用高频胆代用了。

网友C:
家用的话,FU7推挽输出功率嫌大了,对绝大多数住单元楼的人来说,这么大音量邻居会报警的。
对住别墅的人来说,这东西装逼不够档次,对他们来说,音响不是用来听,而是用来装逼的。比方说,一万元一根的输出音频线,在这些人中间就很收追捧-----值得炫耀,虽然屁用没有。

网友:
帽子管长途运输爱从帽子那受力漏气,有些直接从帽子那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7推挽是上世纪扩音机的底蕴情怀是有的,现在807管子也不便宜再加上有一个高压帽看着不美观也有危险况且制 ...

学习了,讲得有道理

网友:
R50是企业学校 扩音广播用的,
R80是礼堂,中小剧院 扩音用的。
即使R80,在当年号称高保真,但是指标数据放之今日,也跟当今的高保真基本不靠边了。
现在的商用扩音机,1000W起步,基本都是D类数字功放,比标准台式机箱大不了多少,很小巧,指标效果也比R80强了许多。
  玩电子管的,始终离不开玩儿字。商业机,是用来,使用的。
所以 在扩音场合 复辟R80胆机,就是历史开倒车,不可能推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的话,FU7推挽输出功率嫌大了,对绝大多数住单元楼的人来说,这么大音量邻居会报警的。
对住别墅的人 ...

说得太对了。很多玩器材的其实对音响并不懂,连基本的音乐和电子方面的知识都少。

网友:
     R80机是以前用于剧场及单位礼堂的扩音机。其频响20--20000Hz±2db;谐波失真<1%(80--8000Hz)毕竟是单声道的。其性能靠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元器件的质量与整机厂的过硬工艺过程。产量较低,制造成本非常高。售价就当时而言一般单位也买不起。现在流入个人手中的是发了大多数倒闭企业固定资产流失的财。
    行情不知,假定如楼主所言,那也是其卖家大脑意思膨胀,自我感觉良好,我看是有价无市。有的人甚至手中没有机器,弄个天价一搏眼球。
7楼60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没市场。

网友:
FU7 管子自身结构的问题,  瓶身和管蒂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都会松垮, 加上高压帽两头脆,这样外观就拉低颜值了还容易损坏,外带一条鞭子,这就是最致命的伤 ,而KT系列  EL34   还有很多新派的6L6都是盘封管结构,管身和管蒂之间不会出现松垮,颜值高,两类机器的价格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加上后者型号更感觉是专业音频领域发烧管,而 807(FU7)那明摆着就是拿来临时做台脚 不入流,关键是没有别的型号来互换把玩,这个就难过了。

网友:
一台机子,装FU-7,卖3000。换上KT88,就卖5000。你是厂家老板,做那种?

网友:
我是不是回答的有点言简意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