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中周外差机再提升

楼主(2018-12-23):
这次提升是把二极管环混换成了两个场效应管的平衡混频器,这个混频器是有增益的所以插入电路无损耗,机器的灵敏度又有所提高那么一点点。电路参考R-9702。

网友A:
请问底噪与环混相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底噪与环混相比如何?

低噪与环混一样,但这个有增益比环混出声响,也就是整机灵敏度比环混高一点。

网友:
不错,楼主在不停地改进,双JFET平衡混频是日机最喜欢用的

网友B:
sjp老师真是不断推陈出新啊!

请问一下:混频双场管怎么配对呢?

另外,还一直很好奇,sjp老师的那个数码管的频率计,是使用什么芯片驱动的,可否给一个电路图或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jp老师真是不断推陈出新啊!

请问一下:混频双场管怎么配对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88956&extra=
电阻挑两个一样的,图上测试0.000V。

【1Hz-50MHz频率计 晶振测量 频率测量 五位数码管显示 DIY套件】https://m.tb.cn/h.3KkeuuA?sm=86995b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pfiHbolntrM¥后到淘♂寳♀[来自超级会员的分享]

楼主:
这个频率计自己做不划算,套件便宜。

网友B:
谢谢sip老师。

我还是琢磨干脆着弄那个3610芯片吧,那个体积小,可以放收音机里面做频率显示

混频场管用K596行不?

网友C:
跟不上sjp老师的脚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不上sjp老师的脚步啊

你的新产品开发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sip老师。

我还是琢磨干脆着弄那个3610芯片吧,那个体积小,可以放收音机里面做频率显示

3610芯片也不错。明天我换两个596场管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新产品开发的怎么样了?

刚开张呢 工程浩大 还没做过STM32 完全初学

我这人又懒 一年内能搞好算我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张呢 工程浩大 还没做过STM32 完全初学

你这张照片曝光的时间选得好啊,三个LED像爆炸一样。。。。

预祝成果,做出经验,造福矿坛

网友:
S大大节奏太快,跟不上趟啊。。。。。。

网友:
老师对这个电路不断改进,是简单线路性能越来越高,好。由于图片有点小,有些数字标识看不大清,我重新描了一下电路,老师看看这几个地方:
1.高放源极电阻看似1.5,这个是不是应该1.5k?
2.L的数值看不清,是不是标的465  470uh,10.7  100uh?
3.输出处电容68P,是接集成电路7642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