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维修

楼主(2018-12-23):
常见的皮带老化,成黑泥,粘得到处都是!很是苦恼!大神有啥办法清理呢?还有输出左声大右声小…磁头5秒才往上顶!面板按下↓磁头会旋转,不回位也不往上顶!夏普939~插话筒无反应,耳机无声音

网友:
清理溶化的橡胶带,可以用纯酒精。机芯、磁头动作不到位,十有八九是皮带需要更换,先清理干净机芯,更换合适的皮带,一般机芯动作会正常。左右音量不平衡问题,大部分是因为电位器、转换开关需要清理。楼上说的有道理,每台机器情况不相同,以上意见供参考

网友:
具体情况,分别处理。维修本身就需要耐心,细致,很锻炼思维。

网友:
解答的挺好

楼主:
有的说用煤油洗皮带老化成黑泥,磁头旋转,是939卡带旁按钮,按下就旋,没找到复位键,目前手动复位

网友:
学习了,找个机会实践下

楼主:
喜欢这款,最主要是唯一的方喇叭

网友:
常见的皮带老化,成黑泥。最简单的清洗方法是,用洗洁精。

楼主:
各种办法层出不穷

楼主:
就是去污,皮带化得黑泥…

网友(2019-05-10):
清理起来是个麻烦的事

楼主:
哎…收录机太多啦,指针古董万用表也不计其数…家里成了古董展览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收录机太多啦,指针古董万用表也不计其数…家里成了古董展览馆

想借机问一下坛友,你有SONY      M-7的录音机吗?如果有我想请你帮个忙。但不知意下如何???

楼主:
但说无妨哦

网友:
楼主能否上图分享一下你的收藏呢?

楼主:
物品太多,可以加我看13458180717

楼主(2019-08-28):
几千年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