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东方红收音机

楼主(2018-12-24):
问题请教,各位前辈、大家,东方红电子管收音机,从左到右(图片中从牛开始)电子管分别是什么型号的,帮忙告知,电子管领域小白人在努力学习中。

楼主:
标的都是俄语的管子型号

网友A:
请问是怎么清洗的?这么干净?

网友:
认识国产电子管第一课就是在新旧型号之间熟练互换。买一本电子管手册吧

网友:
底板上已经标注了

应该是东方红803    6J1、6A2、6K4、6N1、6N1、6P1、电源整流5Y3、猫眼6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清洗的?这么干净?

用喷水枪,多注意别把牛上面弄太多的水

网友B:
这个机子的音质不错,八寸喇叭,在台式机中是少有的。
琴键波段开关使用日久之后,容易出现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的音质不错,八寸喇叭,在台式机中是少有的。
琴键波段开关使用日久之后,容易出现接触不良。

是的,现在正在修复中,喇叭很好,外观很差,需要修复

网友C:
很有时代感的老物件,且是八管的,难得!祝宝主早日修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时代感的老物件,且是八管的,难得!祝宝主早日修复成功!

谢谢,我也是中毒颇深,一直在整修中

网友D:
东方红的几款八灯收音机如81-Y、802-Y、803等各项性能都不次于上海131、132等,但都是二级机,只有82-Y七灯收音机为一级机,其原因是电子管数量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方红的几款八灯收音机如81-Y、802-Y、803等各项性能都不次于上海131、132等,但都是二级机,只有82-Y七灯 ...

谢谢老师,学习了

网友:
这是武汉出的好鸡鸡。外壳比较大,声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