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专用场管K596B作高放+混频+振荡实验

楼主(2018-12-24):
    同sjp老师一样,我也爱折腾,也想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无奈多病体弱,一到冬季就窝在床上蜇伏,好在有电脑为伴,不时也下床抡几下电烙铁。看到sjp老师一系列免中周电路的探索,也不免技痒难耐。于是翻箱倒柜,从舍不得丢弃的废旧数码家电部件中,寻找适合做环混的磁环。双孔的不易,磁环不少,电脑电源和日光灯镇流器中的嫌大,唯有宽带路由器中的还算合适。每个网线接口都有高变磁环,从一个四口路由器中拆出10个外径3mm,内径1.5mm左右的磁环。战战兢兢地穿绕,但终不能抵抗美里尔氏综合症的弦晕,从而暂停二极管环混的尝试。
     曾从网上购得两种话筒专用场管,K596B和596SB,都为9.9元/50只包邮廉质品,但经实测:0偏置时漏极电流100多微安,加偏置后漏极电流增加,输出幅值与三极管比较,放大量小很多。用K596B作独立振荡,相同的线啳,比9018的振幅低很多,仅40MV左右,可喜的是整个中波段振幅几乎不变!这与三极管随频率变化大相庭径,性能更为优良。作混频,估计由于低跨导的原因,增益小。加一级不调谐高放,效果喜人,噪声低,抗室内电磁干扰好。
     电路很简单,制作也容易,供玩友们在折腾时参考。

楼主(2019-03-05):
引用 网友A:
震荡管G极DC无偏置,建议参考BJT的E极注入式反馈,G端由coil接地

谢谢参与!K596场效应管与常见的晶体三极管有所不同,类似于电子管的工作原理,如果您熟悉胆机,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2018-12-24):
根据数据手册,569在100多uA电流下的跨导大约是0.85mS,那么漏极的负载电阻3k时的理论电压放大倍数是2.5左右,折合到晶体管电路(考虑磁棒初次级的匝数比大约6:1左右)等效的增益为15倍也就是23.5dB,已经不错了。当然手册只给出低频下的参数,高频下的增益也许要打些折(这个只能用实验测试获得)。

网友B:
保重身体要紧。
虽然跟不上大师们的节奏,看看也过瘾。
看来,我也得去拆拆旧路由器了。

网友C:
多做实验,有利健康!在楼主的电路图上,把混频管换成共栅接法了。楼主试下,有惊喜!

网友:
那只与LTM相接的电容,当然也可以不用。

网友:
这样,可以少用两个元件,性能还更好。可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做实验,有利健康!在楼主的电路图上,把混频管换成共栅接法了。楼主试下,有惊喜!

愿洗耳倾听惊喜的原因!

网友:
这样一改可以准确预见的是高放增益下降了12dB,这还是没有考虑变频管的输入阻抗情况下的,实际上还要多。

网友D:
K596B可能是MOS管,栅极并有4.3M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E:
首先祝先生身体安康。

K596我也储备了一些,高放+独振+混频,刚好可以按照先生的来做一下试验。

另外,二极管环混的元件(陶瓷壳封装好的),最近买了几个拆机件,2.54mm脚距的6只脚,比较容易焊接。

如果先生要想做试验,我可以赠送送几个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K596B可能是MOS管,栅极并有4.3M电阻和二极管。

好象话筒专用mos管都是这样的结构。
如果这种管子能用于中波,是diyers的福音啊,便宜量大,还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做实验,有利健康!在楼主的电路图上,把混频管换成共栅接法了。楼主试下,有惊喜!

    谢谢加分!这种电台信号从源极输入的方式增益很低,很早以前仿曹氏机就试过,刚才又重新按您的电路测试,灵敏度大幅下降。我这地处宁波—余姚之间的狭长平地,南北有山脉。以白天收上海交通台为试点,判断收音机灵敏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加分!这种电台信号从源极输入的方式增益很低,很早以前仿曹氏机就试过,刚才又重新按您的电路测 ...

与预想结果一致。不如将高放的漏极负载电阻增大提高增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祝先生身体安康。

K596我也储备了一些,高放+独振+混频,刚好可以按照先生的来做一下试验。

谢谢关怀!环混一定会实验的,待到年年春暖时,我就会仍在丛中闹的 。亲手制作的感受不同,谢谢你的美意!

网友G:
那个混频的源极输入阻抗会降低本振振幅,可以加多一个缓冲的,像一般的三极管改成独立本振,不加缓冲,本振也掉得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预想结果一致。不如将高放的漏极负载电阻增大提高增益试试。

谢谢提醒!高放漏极负载确实是与增益有关,最先用的是1K8,当时在栅极上加有2M2的偏置电阻(为了以后加AGC),调整漏极负载为3K时最好。改为现在的零偏置后,灵敏度也未下降,再调整漏极负载却效果不明显,所以还是用的3K。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怀!环混一定会实验的,待到年年春暖时,我就会仍在丛中闹的 。亲手制作的感受不同,谢谢你的 ...

好的,好的,期待春暖花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混频的源极输入阻抗会降低本振振幅,可以加多一个缓冲的,像一般的三极管改成独立本振,不加缓冲,本振 ...

混频管的源极输入阻抗低,振荡从这里输入确实会拉低振荡幅度,但是是振荡的输出是振荡管的源极,其输出阻抗同样也比较低,所以也不会太严重。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怀!环混一定会实验的,待到年年春暖时,我就会仍在丛中闹的 。亲手制作的感受不同,谢谢你的 ...

多多保重身体,笑口常开,,革命的本钱啊!更乐见你的新作发表,春天就快来了!

网友I:
老师能否公开振荡线圈的数据,想仿制,我手头有2SK241、2SK192、BF246能代用吗。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能否公开振荡线圈的数据,想仿制,我手头有2SK241、2SK192、BF246能代用吗。谢谢您

实践出真知,这么简单的线路,试试不就知道了呀!这三种管都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加分!这种电台信号从源极输入的方式增益很低,很早以前仿曹氏机就试过,刚才又重新按您的电路测 ...

和共栅输入阻抗低的有关吧?

网友:
我用596做的再生机也不错   596栅压0时漏电流0.166ma,电源用1.5Ⅴ负载电阻3K效果不错,3K电阻上0.5Ⅴ电压,场管输入输出用谐振电路高阻抗增益应该是非常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能否公开振荡线圈的数据,想仿制,我手头有2SK241、2SK192、BF246能代用吗。谢谢您

这种振荡线圈没多大要求,只需配合可变,任何振荡线圈都行,自制也简单,先用LC振荡频率计算器求出电感量,抽头约在5%处。
K596是低导管,频率特征不高,2SK241、2SK192、BF246没试过,性能肯是会更好。双柵BF998用过,性能远比K596好,只是贴片,难搭焊。

网友:
后面用中周场管增益高,而且中周不要次级,不要抽头,输出和下级输入全用初级全部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多保重身体,笑口常开,,革命的本钱啊!更乐见你的新作发表,春天就快来了!

谢谢关怀!计划中的全K596高频头:

此图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未经实作,仅供玩友折腾参考。

网友C:
把混频管的漏极电阻,换成5K1的试下。共栅极的混频级,给振荡器的压力小,可以提高振荡幅度,而场效应管需要比较高的振荡幅度。共栅级的混频器,可以有较高的漏极电阻,而这也能极大地提高整机增益。应该比共栅的应用好。但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混频管的漏极电阻,换成5K1的试下。共栅极的混频级,给振荡器的压力小,可以提高振荡幅度,而场效应管需 ...

要统筹考虑:
1、高放的信号改成混频管源级输入,那么假定其输入电阻是1k(很粗略的估算),高放的交流负载电阻就只有0.75k了,也就是只有原来3k的1/4。
2、振荡信号改栅极输入,由于是从振荡管的源极引出的,而源极电阻也是1k,那么其输出最多提升1倍。
3、综合上述两点,总增益也只有原来的近似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重身体要紧。
虽然跟不上大师们的节奏,看看也过瘾。
看来,我也得去拆拆旧路由器了。

谢谢关怀!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是守材奴,玩友们大多不怕得罪老婆大人,保持着收集废旧物品的传统美德。
路上的一元、五毛硬币懒得捡,看见不值几文的破电器、板材、线头子,反而不顾体面地捡了又捡……。

网友:
老先生精神可嘉,技术和动手能力令人敬佩! 我当认真学习!
身体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