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款网络收音机

楼主(2018-12-24):
能存储电台数九十九个

网友:
什么原理,发个制作过程来看看

网友:
这个厉害的,壳子换个好看点的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要用网络才能收音?

楼主:
wifi环境下运行
选中角度,在右边打红心就选中并保存
国际电台要自己代理一下的

网友:
网络收音机怎么做的,好像可以收到国外电台。

网友(2019-02-19):
好像手机界面

网友:
这个 啥原理 不太理解

网友:
就看到一个外壳

网友:
用网络收音机的板子,自己用饭盒做的外壳和表盘?

网友:
求科普,要自己做一台

网友(2019-05-21):
新鲜事!网络收音机,头回听说,就不能发个原理图吗?很想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貌似龙卷风

网友A:
网络收音机 早期设计的就是一个可以有线连接网路 然后通过单片机读取流媒体信息经过功放电路输出的 装置
现在的就是安卓系统 低配置平板电脑通过软件播放电台经过功放输出

其实找一个闲置的手机 改动一下即可 例如 把耳机插孔直接改成莲花座 接到功放机上 我改过两个在磁带部分损坏的飞利浦组合音响上  拆掉机芯 然后加工一下面板 设置手机屏幕方向
效果不错

网友:
有网也啥都和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收音机 早期设计的就是一个可以有线连接网路 然后通过单片机读取流媒体信息经过功放电路输出的 装置
...

点赞,一语中的

网友:
普通手机装上酷狗音乐软件,上面就带有网络收音机(电台)有两百多个台。

网友(2020-10-27):
这是个软件吗?

网友(2021-06-03):
我觉得不太像网络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