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山水V7000的功放,好像少了一个小的变压器

楼主(2018-12-24):
请教各位大哥:雅马哈等进口功放电源部分除了一个大变压器外,还有一个小的变压器,请问这个小变压器一般是多少伏的?我有一台山水V7000的功放,好像也少了一个小的变压器,有那位大哥知道是几伏的?

网友:
不一定是变压器,可能是电源过滤的,没看到背面电路不知道。

网友:
应该是个滤波电感,不是变压器,而有小变压器的一般是给单独遥控开机关机用的

网友A:
初级100V的遥控供电变压器插错电很容易烧,但可以保护主变压器安然无恙。
看看变压器次级电路有没有三端稳压块,可以用次级5V的变压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100V的遥控供电变压器插错电很容易烧,但可以保护主变压器安然无恙。
看看变压器次级电路有没有三端稳 ...

谢谢你!没有三端稳压,但硅堆后电解是23V的,不知变压器几伏?

网友B:
待机电源,一般 5-12V 这个要查到主控芯片供电,芯片前有三端稳压那 12V 没问题,
吃不准最好还是用 5V 开始试机,免得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源,一般 5-12V 这个要查到主控芯片供电,芯片前有三端稳压那 12V 没问题,
吃不准最好还是用 5V 开 ...

谢谢各位朋友!

楼主:
谢谢朋友!方便量一下那个小变压器是几伏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方便量一下那个小变压器是几伏输出吗?

小板子上如果有个继电器的话那就是12伏的。

网友C:
查AU7900的电源只有一个变压器,31V/7A,35V/1A,但不同的型号的输入电压不一样,有100V,120V,220V共3种。另查AU-3900的电源为二组,一组主电压是双路现实中心点的21.5V,另一组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AU7900的电源只有一个变压器,31V/7A,35V/1A,但不同的型号的输入电压不一样,有100V,120V,220V共3种。 ...

大哥,是红圈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