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32SA02 2SC3281东芝对管功放线路图

楼主(2018-12-24):
收到一台先锋二手功放 搞好几天了还是没有修好
求教那位老师有这132SA02 2SC3281东芝对管的图纸

网友:
如果只是功放部分就比较简单,自己看PCB都能明白地画出图纸,控制部分往往牵涉到单片机,有点难度。

网友:
我前段时间修了一台健伍功放,无声,液晶屏不显示,经查,烧保险丝,拆开线路板检修,是一个声道的二只功放管和一只贴在散热片上的补偿管击穿,更换同型号管子后修复,你得讲清故障,有没有线路图并不重要的,特别讲一下,日本机器用料比较扎实,值得一修

网友A:
我的办法是用一个音源直接输入功放部分,用一个小功放接功放音源输出,
比较前端还是后端系统出问题,功放部分是硬伤比较好修,信号处理部分比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用一个音源直接输入功放部分,用一个小功放接功放音源输出,
比较前端还是后端系统出问题,功放 ...

谢谢老师指点,我这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