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解决冰箱门关不严问题

楼主(2018-12-24):
家里的电冰箱用了多年,就是不坏,因为我就是家里长期没人也不停机,让它低档运行。但是门的吸力大大减弱,磁力几乎消失,门封条平整完好,没有翘曲。   查网上的修复办法都是热风吹,换磁条,都不够适用。想自己修理,用简单方法。

既然是磁力减弱,那么用磁铁充磁的方法如何?    马上用强磁铁在门封条上来回擦,但是,  没有效果,充不上磁。

再次想在封条夹缝处加入磁铁,但是位置太窄,没有合适的磁铁能够很好放置进去,还是不行。

看到磁铁咔嚓一下粘到门框上,灵机一动,干脆直接安到门框上得了。

立即用热熔胶把磁铁粘在门边上,让磁铁的高度正好低于胶条不接触,但是让其间隙最小。

一块磁铁就行,一处就行了,我是用几块小的堆起来成一块,便于调节高度。

成功修复,松紧适中。

如果商用此招,完全可以取消磁封条工艺,永不消磁。

网友:
简单实用。

但,貌似磁性门封 失磁的现象,较少见。

网友:
弹性胶带  绑上  结实  耐用 可靠............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再拍两张

正为家里冰箱关不紧发愁呢

我天生愚钝 没看懂

网友B:
家里的时间长了也没吸力了,全靠箱体后倾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再拍两张

正为家里冰箱关不紧发愁呢

好的,再拍几张。

如果不用这招,可以某宝上淘货按型号尺寸定制新的,但是这招是门封条整体被压紧,结构原理不同。目前的磁铁块是稀土材料,永不消磁。

如嫌吸力不够可上下加两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时间长了也没吸力了,全靠箱体后倾压上的

有磁铁块加上立马见效。不用换新的了。

网友:
这个办法也不错,见过食堂冰箱用的就是靠卡扣弹簧压住石棉密封带的,不过密封带与箱体间密贴也很重要,经过长时间后密封带塑料老化发硬,还是换新的密封带,塑料柔软贴住箱体密实才有好效果。

网友B:
LED灯条拆下时没多捡点磁铁,否则也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再拍几张。

如果不用这招,可以某宝上淘货按型号尺寸定制新的,但是这招是门封条整体被压紧, ...

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
门关不严,主要应该是密封条老化,没有弹性了,还是就是门下面生锈起鼓,如果是单纯吸力不够,可以网上定做一个同样尺寸的装上去,很好用,价钱也不贵,但是老款冰箱换比较麻烦点。

网友C(2019-12-17):
引用 网友B:
LED灯条拆下时没多捡点磁铁,否则也试试了

什么LED灯条里有磁铁

网友:
不错的创意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LED灯条里有磁铁

货架LED灯条用磁铁吸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吸顶灯里面LED灯条里面有磁铁。

家里的吸顶灯拆了几个都是螺丝固定的没发现有磁条

网友E:
买过好几条LED灯条都带有磁铁的,不知道哪里去了,想它了却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过好几条LED灯条都带有磁铁的,不知道哪里去了,想它了却不见了

随便一个卖电器的地方都有磁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