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管5AR4使用体会

楼主(2018-12-24):
本人刚入手曙光厂5AR4  想听听大家对这个管子的看法

网友(2019-12-01):
即然玩电子管就不要怕费电,不玩就节约了嘛,要玩就玩全胆的,就是看见电子管发亮心里舒服,要玩还再乎那么点电?用手机加耳机很节约发烧,胆机就是玩的情怀,感觉和仪式感,自己感觉直棒的整流管没葫芦管好听,葫芦管空气感要好的多,个人看法。

网友(2018-12-27):
晶体整流失真大于电子管整流

网友:
我从一个电台电源上搞到两个英国的5AR4,替换5Z3P并没听出有啥不一样来,我是木耳朵吗?

网友:
高效整流管,5Z4的灯丝功耗,获得5Z3的整流效率。但是远远比半导体整流管差。

网友A:
在哪里买的,求链接,我买一个用了给你说好不好,我现在用的是白字的5ar4,说红字的是出口版的想买只来试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买的,求链接,我买一个用了给你说好不好,我现在用的是白字的5ar4,说红字的是出口版的想买只来 ...

TB上有的  选长沙本地店家  白字的啥区别  不了解啊?

网友:
胆整流确实不行 换一个管子一个味  换一个管子底噪变化一个层次  确实不如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买的,求链接,我买一个用了给你说好不好,我现在用的是白字的5ar4,说红字的是出口版的想买只来 ...

没有白字的,就没有红字的高价位!

楼主:
看来是小身板 大作用喽!

网友B:
晶体管串联一个等效电子管内阻的电阻声音照样有胆整流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串联一个等效电子管内阻的电阻声音照样有胆整流的味道

等效内阻的发热的的能耗也不小的

网友C:
大家 都把眼光放在整流管本身上,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胆整流 普遍用的全波整流电路,才是有嚼头的文章。
全波整流,出来的波形跟晶体管桥式整流一样,但是实际角度,全波是双对称线圈,而桥式是一组线圈。细想想,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再加上整流管使用的双绕组的两臂内阻无法完全一致也是一个弊端

网友:
单端电路用胆整流,推挽电路用石整流。

网友:
还以为楼主来谈使用体会的
这个管子挺不错的啊,随便用用即行了,整流管只要能输出该有的电流。不同的机也换过不同的管子,只要电压电流一样,真还没有听出有什么差别,可能我耳朵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 都把眼光放在整流管本身上,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胆整流 普遍用的全波整流电路,才是有嚼头的文章。   ...

细细说来 其实在大电流状态下会多一个分量 无法避免的, 有些所谓的名牛 亲测波形有约2V的区别 您懂的

网友:
5AR4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