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一个问题:6n2+6p1的小胆机,是用6z4整流,还是二极管整流好

楼主(2018-12-24):
新人问一个问题:6n2+6p1的小胆机,是用6z4整流,还是二极管整流好,顺便求一个电路图。。。

网友:
关于高压延时还是不延时问题,如用晶体二极管的话,我认为用延时作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是套用了【无线电】1974年12期20页的一篇文章介绍的方法解决的。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时代在进步,升级用1N4007晶体二极管吧,电子管与晶体管整流听不出谁好。反而晶体管整流节能降耗。

网友A:
用6z4整流比较装X,但耗电,不环保。用晶体二极管环保,但装X不了,电路图好多,用百度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z4整流比较装X,但耗电,不环保。用晶体二极管环保,但装X不了,电路图好多,用百度搜

哦 在音质上没有区别是吧

网友B:
好像还有高压延时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整流比较合理,晶体二极管整流会使电子管灯丝冷发射缩短寿命。

一两年的寿命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整流比较合理,晶体二极管整流会使电子管灯丝冷发射缩短寿命。

网上找了 一个儋耳老师电路图的套件  入了一套   回来开整

网友D:
        6Z4本身也消耗比较大的电能,如果电源牛够大可以使用,晶体二极管比较节省电能,电源牛容量小的话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6Z4本身也消耗比较大的电能,如果电源牛够大可以使用,晶体二极管比较节省电能,电源牛容量小的话 ...

估计够呛    等回头再升级吧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多是用6Z4,通电时高压直接加到6Z4屏极,这时灯丝还沒加热到应有的温度,这时6Z4阴极首先处于冷发射状态。可时收音机使用几年后,电子管先出现问题的往往是6K4或6A2!不要把冷发射状态的影响放大,6Z4最多延时30几秒,冷发射是指电子管灯丝和阴极长期在低温情况下工作。

网友:
以前带高压延迟的的扩音机,是为了保护整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4007就挺好的,6Z4一只电流不够用还算了吧

网友E:
发个6J1推6P1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
尽量不要用电子管整流,没有什么好处,除非你是一个复古爱好者。

网友:
6z4就是二极管, 一样好。

网友:
放心大胆地用1N4007整流。一个6Z4满足不了6P1双声道要求。而且滤波电容最大只能用40微法(上海131收音机参数,电子管手册给出的为16微法),使用1N4007可以用到200微法。

网友:
很久不来矿坛了,看见老版主还在为大家服务心感一热,多谢多谢

网友:
用1N4007整流

网友:
对于6P1之类的小功率输出管,只要不在管耗极限值条件下满负荷使用,根本不需要什么高压延时。

网友:
用两只6Z4吧,和6p1比较搭。

网友:
小功率电子管功放不用考虑什么冷阴极的问题。在70年代生产的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基本上都是采用半导体二极管整流,没见哪个电视机的电子管,因为冷阴极加高压而短寿的,反而是延迟加高压的显像管坏的最多。

网友:
如果用晶体管整流还不如就在绕变压器时按照机子需要的几个电压分别留好抽头,再整流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外壳设计了,打算完全复古就用两只6z4(双声道一只电流不够),否则用4007完全没问题,低端管子不用考虑高压延时与否。6z4和4007我是听不出区别

网友:
也要考虑电牛的电压,电压过底只能用二极管,够高可以考虑用6Z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有高压延时一说

呵呵,以前的crt电视机和显示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在音质上没有区别是吧

还是有一点差别的。6Z4做整流的声音柔和一点,用晶体管的声音刚劲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发个6J1推6P1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这个宝尔真的机子我有一台

网友:
用6z4开电就听 免得还要个高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宝尔真的机子我有一台

你好!是好多年前买的吧,用得可以吗?谢谢!

网友:
我喜欢这个论坛,一个问题,大家各述巳见,平等讨论,让真理自然明于世

网友:
当然是二极管整流,不单是节约了灯丝的耗电,还可提高B+的电压之少20伏。

网友:
听感上分辨不出来的,耳朵没有这么好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宝尔真的机子我有一台

原机的管还在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机的管还在用吗?

6p1换成苏联管了

网友:
听白版主的建议吧。。

网友:
220v市电直接整流就可以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E:
发个6J1推6P1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我用宝尔真的套件装了一台,电源部分是2只6Z4整流!

网友:
我认为,反正是玩,两个电路都试试,顺便锻炼一下技能,至于什么冷发射会使阴极中毒,什么耗电等等,真的不需要考虑,假如非要说节能的话,那就用矿石机得了。

网友:
当然是晶体管整流,你可以设计电源时将高压绕组少绕30伏,可以将灯丝电流减少0.6安。

网友G:
6P1我也做过 现在有6P3P和6P9P   个人觉得6P9P音色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G:
6P1我也做过 现在有6P3P和6P9P   个人觉得6P9P音色好听

五极管比束射管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