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8-1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大多是内屏坏了(连接线、背光等)

网友:
估计屏幕坏了,或者拆开看看排线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我也遇见过

网友:
如果是LCD的灯管漏电也可以引起图像跳。

网友:
一开机就跳还是进了系统才跳?一开机就跳可能屏的问题。如果进了系统才跳可能是驱动,分辨率设置,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按线 板 灯 屏 逐个排查。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屏排线接触不良,擦一擦就应该好的。

网友(2019-07-09):
看不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