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台不能调节温度?

楼主(2018-12-24):
加密锁定了估计,一般是按约定按下指定的键。

网友:
温度被锁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请问怎么解锁?

一、长时间按中间按钮,有什么反应?
二、同时按压加减键,会有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办法都试过了,没反应。

密码式温度锁定控制,避免工作人员随意改动焊接温度,保证焊接工艺,数字化温度校准,操作简单方便

网友:
好货啊,这可是DIY 喜欢动手的好工具!

网友:
参照快克的高频焊台说明,尝试输入密码,从000到999,最多输入999次,运气好的话可能输入几百次就成功,找到正确密码以后再恢复原始密码,就可以任意调整了,此方法最笨但最有效。我曾经用这个方法找到快克301焊台的密码,当时用了15分钟就OK了。

网友:
单片机在作怪。

网友:
看面板是可调,方法不对,方法都大同小异。应该是锁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 确实是锁定了。买过你的日本胶。

交易过的朋友,多谢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可以调温时按中间的那个按键显示50,按下调上调键数字有变化,请问这个50是什么意思?初次玩 ...

显示50,这个是校准烙铁头温度的调节数值,比如说焊台显示温度350度,实际测量温度为320度,就把这个50调为30,快克的高频焊台这个数值还能调成负数,只要是能用快克203手柄的任何高频焊台,都可以参照快克203的说明调节。

网友:
数码管边上有按键丝印,装上一个按键试试,估计是复位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一手按住三个键一手开机就这么胡乱按了一通竟然可以调节温度了,下限180度上限500度,高兴的有点得 ...

你参考一下快克203H或者TPK-AS300A焊台的说明书

里面应该有解除温度锁定的额方法

按住上下按钮再开机,输入密码,就可以进入内部菜单

它的默认密码就是000

你估计没有保存所以再开机还是锁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一手按住三个键一手开机就这么胡乱按了一通竟然可以调节温度了,下限180度上限500度,高兴的有点得 ...

快乐来得太突然啦.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关机状态下,短接数码管右侧的按键,然后开机上电试试,启动后再关闭电源,去掉短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刚才焊了一个微动开关在上面,按照您的办法开机关机,显示屏没有变化。请问还有什么办法?

按住按键上的电吗?

网友:
上电前必须保证此按键位接通状态,这个按键就是密码清除按键,

网友:
显示你看不到什么变化的,一般按此键上电,密码就自动清除

网友:
楼主 !调好了要和我们分享下! 看看在忙解锁的!

网友:
我的也是工厂下来杂牌的调温方法供你参考吧,按住左右两键开机屏幕闪,按中间键屏幕显示三横线,左右按键输入密码000,按中间确认键  下面就可以调温了

每次调温都这样 密码还没法去除。

网友(2021-04-22):
楼主解决了吗  一样的问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