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微波炉

楼主(2018-12-24):
我的一台微波炉是三洋的型号是EM-2218E,电脑智能版的,现开机面板指示灯突然一亮只有0.01几秒后什么都没有了就和没开机一样,在拔下插头重插后偶尔的几次一亮就没有了,请哪位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看看电脑板吧。

网友:
电脑版电源是那种阻容降压的话,就查降压电容看看。

网友:
这个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了,最好能打开作进一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