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电视 加装AV输入 求助

楼主(2018-12-24):
前一阵我一直在修我那个电子管电视         这下都修好了     图像清洗    稳定。。。。。

无奈    在西安这边只能收到一个台。。。      也没啥意思。。。。

这两天又寻思加个AV信号输入。。

开始的办法:      搞了一个AV转射频        到手后发现没办法使用

  因为  我这个电视的高频头是最老的那种         只有5组线圈     也就是只有5个频道

AV转射频    频率也对不上

请各位大佬  看看下面的图纸      AV信号   如何能加进去      多谢!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大伙出出主意

楼主:
   谢谢    这么快就有前辈回复了     我试试看    回头与大伙分享

网友:
前辈不敢当,音频部分是从电位器输入端断开后引入。

网友A:
音频信号输入没得说的。
视频信号输入就要看  机顶盒解码后输出信号的极性,如果极性不对会成为黑白相反的照相底片。
你的电视机电路图是上海104型的,它只有一级视频放大与北京82*系列不同,北京机是两级视频放大,你注意其视频检波的极性两者正好相反。这样他们都是阴极调制(显像管)才使其呈现正向图显示。

网友B:
你肯定没修过黑白电视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没修过黑白电视机

经手修理的电视机不下数百台,可以说在本村小有名气,特别是进口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手修理的电视机不下数百台,可以说在本村小有名气,特别是进口电视机。

我说的是楼主,

网友:
学习了,找个机会实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输入没得说的。
视频信号输入就要看  机顶盒解码后输出信号的极性,如果极性不对会成为黑白相反的 ...

改天试试看。  如果是黑白反相了    有啥好办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试试看。  如果是黑白反相了    有啥好办法解决呢?

1,增加一级视频放大,2,显像管信号输入由阴极输入改为调制级(栅极)输入。对于前者增加的放大增益要小些;对于后者要求信号输入要有足够的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试试看。  如果是黑白反相了    有啥好办法解决呢?

于版主的方案周全,如果黑白反相了,电视机电源负载承担不了增加一级胆管视频放大,建议增加一级晶体管或运放视频放大来反相。如果电视机供晶体管电源取电不方便,就在AV信号源里面的输出端,增加一级晶体管或运放视频放大来反相,正反相输出信号用开关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始的办法:      搞了一个AV转射频        到手后发现没办法使用

  因为  我这个电视的高频头是最 ...

多谢朋友    我也想过       但是没经验    不知道从何下手。     请指教。。。

网友:
以前很多热板机是用告速光耦来做输入兼隔离的,包括视频和音频,尤其是SHARP机喜欢用光耦,供电可以在行变上绕两圈再整流稳压就行,我以前改造过很多台。电子管电视我没弄过,但猜测其检波之后的视频幅度不可能低于1Vpp,可用高速运放再放大幅度

网友(2021-01-07):
请问楼主改好了吗。

网友:
不能从AV转射频器上想办法吗?比如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