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预稳压线性电源

楼主(2018-12-25):
本人计划制作一款固定电压输出的稳压电源,目前设计使用LM338T作为稳压管,稳压管最大输出电流5A。为了降低稳压管的功耗,计划采用可控硅做预稳压。有没有做过可控硅预稳压电路的朋友?

网友:
是想用开关电源+线性稳压的二级结构么?

开关电源的话一般没有人用可控硅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和成本与线性电源相当,波纹和电磁干扰与开关电源相当,这样做好处是什么呢?

说错了。说纹波和干扰与开关电源相当,是因为老兄你没考虑可控硅和开关电源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错了。说纹波和干扰与开关电源相当,是因为老兄你没考虑可控硅和开关电源的区别。

人家没说错,可控硅斩波时产生的高频谐波足以和开关电源的高频谐波媲美,应该认为都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曾经想过用可控硅调压,以避免变压器抽头并减轻调整管压力,考虑到可控硅在非零点通断时干扰较大没有 ...

因为开关频率低,电磁干扰比高频开关影响要小。此外纹波方面,开关频率在100Hz左右,高次谐波可以通过电感电容滤掉,纹波则通过LDO的抑制去除。另外,桥式整流可以看做是特殊的斩波,同样会有各次谐波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式整流是在过零处切换,谐波相对小很多。
之前有一次某个功率稍大的可控硅电器一开,家里的黑白电视画 ...

是对电网有影响的。但是对稳压后面其实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早日完成,界时我也仿制一个。

OK在于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错了。说纹波和干扰与开关电源相当,是因为老兄你没考虑可控硅和开关电源的区别。

没什么大的区别,可控硅用来在波形的不同时刻开通,本质上就是开关式的,且充满了尖峰的50Hz纹波要滤去更为不易,最多只在工业界使用,而且还必须要位于不对弱电系统产生干扰的位置上。对于DIY领域,这种电源早就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大的区别,可控硅用来在波形的不同时刻开通,本质上就是开关式的,且充满了尖峰的50Hz纹波要滤去更 ...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市电大至42V波动所导致的稳压管功耗问题?

楼主:
LTSpice初步仿真电路如下,

仿真结果显示在小电流下,可控硅还是受控的。但在大电流下,可控硅开始一段时间受控,但后期会失控。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LTSpice仿真文件见附件

网友D:
可控硅做预稳压,怎么做呀!触发后电源电压过零才能关断的
全桥整流正负极接单向可控硅,10毫秒一个半波控制,如果半波全导通就没干扰,
通一个半波,再断一个半波循环,二分之一
通一个半波,再断两个半波循环,三分之一
通一个半波,再断三个半波循环,四分之一
这样间断时间越来越大!稳压电容要多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做预稳压,怎么做呀!触发后电源电压过零才能关断的
全桥整流正负极接单向可控硅,10毫秒一个半波控制, ...

图在上一楼,可以作为简单的参考。也是我照着搭来的

网友D:
可控硅的斩波控制,电压过零时触发开始计数到10毫秒之间的数值控制,用单片机容易实现

网友E:
电路复杂,实际测量耗电估计不如继电器分段的省电,干扰也大,不如用继电器分段的好。

网友F:
现在用的应该少, 以前大功率稳压,用可控硅.
现在开关电源技术发展很成熟,所以用可控硅不多了,本质也算是开关电源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复杂,实际测量耗电估计不如继电器分段的省电,干扰也大,不如用继电器分段的好。

关键是如何解决市电导致的稳压管功耗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开关频率低,电磁干扰比高频开关影响要小。此外纹波方面,开关频率在100Hz左右,高次谐波可以通过电 ...

安捷伦 U8000 系列电源就是斩波预稳压的

不过风评不是很好的样子

网友:
用移相触发输出电压较稳定,干扰大,过零触发相反

网友G:
用碳刷式的调压器做预稳压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楼主:
LTSpice仿真SCR失控问题已经定位了。斩波位置太高,输出大电流时能量不足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碳刷式的调压器做预稳压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您好,请问可以具体说说“碳刷式的调压器"做预稳压吗。非常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H:
00年左右作为技术负责人搞过电厂的电除尘电源,就是把380V通过可控硅逆变到72kV 2A,通过调角来确定输出电 ...

我的主要目的是,在AC市电电压波动运行范围内(198V-242V)为后方LDO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输入电压,不至于LDO功耗过大。这个有办法实现吗?目前我看了一些,了解到SCR可以做这方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用的应该少, 以前大功率稳压,用可控硅.
现在开关电源技术发展很成熟,所以用可控硅不多了,本质也算是 ...

朋友,不是的。可控硅速度比开关管慢得多,开关频率低。和MOSFET等开关比,开关SCR造成的RFI会小很多,这就保持了线性稳压的优点。其次,纹波方面,开关SCR导致的畸变无非是100Hz(120Hz)和它的高次谐波,这类纹波抑制刚好是LDO的强项。

综合来看,将SCR和开关电源划等号是不合适的。

不过朋友说的很对,现在用线性电源的真是少之又少了,但我感觉主要原因是数字电路发展,除了一些模拟器件,数字电路对噪声干扰之流抵抗力强大。开关电源无可比拟的优势,替代线性电源也是情理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的斩波控制,电压过零时触发开始计数到10毫秒之间的数值控制,用单片机容易实现

可控硅通断时间确实可以用控制器控制,但是这个时间和输出的电压之间的函数似乎不是线性的,就是说控制可能是混沌的。所以这个导通时间的计算估计要费点时间。

网友I:
引用 楼主:
LTSpice仿真SCR失控问题已经定位了。斩波位置太高,输出大电流时能量不足导致。

LTSpice能不能共享一下?网上找了几个版本,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LTSpice能不能共享一下?网上找了几个版本,都有问题。

我是在官网上的链接下载的,FYI

ltspice.analog.com/software/LTspiceXVII.exe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用碳刷式的调压器做预稳压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这个方案对变压器要求高,如果DIY能做到确实是最好的。
顺便回楼主,大致原理就是一个调压变压器,只不过把手动换成了电机带动调节。工业稳压器很多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大的区别,可控硅用来在波形的不同时刻开通,本质上就是开关式的,且充满了尖峰的50Hz纹波要滤去更 ...

其实区别还是有的,而原因正是因为频率不同。

SCR开关频率低,无非是引入100Hz及其高次谐波,这些100Hz及高次谐波的抑制是LDO的专长。与开关电源的区别在于这种100Hz的频率,射频干扰(RFI)会小得多。

事实是,RFI才是大家担心开关电源干扰的根本原因(至少我是)而不是输出电压中的高频部分,因为开关电源本身造成的输出电压中的高频部分能够通过滤波器比较容易地滤除,而RFI对周遭的干扰就比较麻烦了(比如收音机靠近手机充电器会滋啦滋啦响)。

所以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方案对变压器要求高,如果DIY能做到确实是最好的。
顺便回楼主,大致原理就是一个调压变压器,只 ...

查了一下,那个东西我见过一台手动的。

网友:
很多开关电源输入端没用共模电感与高压滤波电容,射频干扰严重,
可以外接交流电源滤波器,机器的干扰只能用金属屏蔽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方案对变压器要求高,如果DIY能做到确实是最好的。
顺便回楼主,大致原理就是一个调压变压器,只 ...

解释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那个东西我见过一台手动的。

二手自动的500瓦也就1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没说错,可控硅斩波时产生的高频谐波足以和开关电源的高频谐波媲美,应该认为都一个样。

感谢老师回复!不好意思,昨天漏看您的回帖。请看我后续回复中的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不好意思,昨天漏看您的回帖。请看我后续回复中的分析。

看样子,你需要在线性稳压电源前装一个自动的交流稳压器,继电器换档或者伺服电动机的都可以,优先选用伺服电动机的,换档绝对没有瞬间失压的担忧。

楼主(2019-06-14):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需要在线性稳压电源前装一个自动的交流稳压器,继电器换档或者伺服电动机的都可以,优先选用伺 ...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这种电源制作起来还是困难一些。可控硅容易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区别还是有的,而原因正是因为频率不同。

SCR开关频率低,无非是引入100Hz及其高次谐波,这些100H ...

这就是共模干扰,还是没什么区别。

网友:
以前有一个整流桥后通过可控硅对滤波电容充电,保持稳压管压降始终在控制范围内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区别还是有的,而原因正是因为频率不同。

SCR开关频率低,无非是引入100Hz及其高次谐波,这些100H ...

你理解错了。
1、100HZ的斩波谐波干扰更难滤除。
2、LDO的PSRR对高频基本上无作用,你随便找个LDO,看下他的PSRR的频率曲线就明白了。
3、手机充电器是反激,和buck差别很大,buck理论上可以把干扰控制在非常非常小的范围内。取决于布线和电感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理解错了。
1、100HZ的斩波谐波干扰更难滤除。
2、LDO的PSRR对高频基本上无作用,你随便找个LDO,看 ...

不是的。LDO对低频干扰有强的抑制作用,否则LDO就没啥用了,这是LDO的一项重要指标。此外,高频干扰影响主要是RFI,电路上的电信号干扰反而好去除,做个低通就好了。但是RFI就要想想怎么做屏蔽,怎么走线了。

网友(2020-02-22):
引用 网友G:
用碳刷式的调压器做预稳压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用个步进电机控制变压器?

网友:
菊水有这样的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理解错了。
1、100HZ的斩波谐波干扰更难滤除。
2、LDO的PSRR对高频基本上无作用,你随便找个LDO,看 ...

是你理解错了。100Hz斩波谐波干扰问题确实很严重,但那是对别人的干扰,对他的电源输出来说,谐波有一点儿,但是绝对过不去滤波电容。到LDO上面应该就看不到了。

网友:
用同步整流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你这个也不需要用可控硅做啊,首先你是固定电压输出,那你只要调整变压器次级电压合适就行了啊。难道你变压器次级电压太高了?

网友:
楼主你要需要的话,我卖给你一个可控硅的电源。200元就行,大变压器。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575
13833563020联系即可。

网友L(2020-08-10):
参考LT1083文档,过零触发预稳压,早年菊水电源也使用这种方法,噪声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参考LT1083文档,过零触发预稳压,早年菊水电源也使用这种方法,噪声很小

这个设计的最初概念出现于1970年苏联《直流开关稳压器》一书中,但直至1994年才看到美国LT的半集成化相似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