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晶体管震荡电子钟

楼主(2018-12-25):
一个法国晶体管震荡电子钟的线圈引线断了,找了断头以为是的,可是刮漆后测量不通,不知道电路图没有参数,有碰到类似故障的朋友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A:
用国产的线圈试试。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参数,可以测量线径,线圈尺寸,按外观尺寸绕个,一般差不多就能用,快慢再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参数,可以测量线径,线圈尺寸,按外观尺寸绕个,一般差不多就能用,快慢再调节

不知道它的线圈引出线是3根还是4根?因为没有图纸,电路很简单一个三极管、一个0.1u电容、一个线圈,没有其它电阻、电容。线径到可以测量但圈数不知道,电路不知道是否类似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它的线圈引出线是3根还是4根?因为没有图纸,电路很简单一个三极管、一个0.1u电容、一个线圈,没有 ...

国产的晶体管钟有的是2*1500匝,0.002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晶体管钟有的是2*1500匝,0.002的线

这个图和我的实物不一样,实物只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容,如果改国产不知道和磁路是否要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和我的实物不一样,实物只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容,如果改国产不知道和磁路是否要匹配?

记得以前拆过一个太阳能摇摆玩具,里面摇摆结构的线圈就类似这个,可以拆来看看大小能不能用,单线圈就可以摇摆,你可以看看没必要非要双线圈,电路改进下,单线圈也可以产生震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拆过一个太阳能摇摆玩具,里面摇摆结构的线圈就类似这个,可以拆来看看大小能不能用,单线圈就可以 ...

好的,我试试,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2019-05-05):
引用 网友A:
用国产的线圈试试。

网上收了一个国产的晶体管钟,准备把它电路部分移植过去,现在碰到问题怎样把震荡线圈无损取下?

国产电路板

国产电路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收了一个国产的晶体管钟,准备把它电路部分移植过去,现在碰到问题怎样把震荡线圈无损取下?

要无损取下线圈不如先直接把这个组件放到原位置,看管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无损取下线圈不如先直接把这个组件放到原位置,看管不管用?

结构不一样,那块小的PCB放不下,因此只能零件移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它的线圈引出线是3根还是4根?因为没有图纸,电路很简单一个三极管、一个0.1u电容、一个线圈,没有 ...

把电路板拆下来,就3个原件,手工画一张图一会儿的事,线头一般在内圈一个,外圈一个,仔细找找,实在不会画图,把电路板正反面的照片发上来。如果线圈没有较大的损坏,只是找不到线头,尽量还是用原装,匝数少几圈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路板拆下来,就3个原件,手工画一张图一会儿的事,线头一般在内圈一个,外圈一个,仔细找找,实在 ...

线圈应该有2组,但是在找不出头,因为线圈浸过漆,买的国产的线圈也是用胶水或漆粘在PCB上取不下来。

网友:
可以按1500+1500绕一个,不过那么细的漆包线不好找,也不好绕!
电路不需要振荡,就是开关赋能,也就是用电磁力“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应该有2组,但是在找不出头,因为线圈浸过漆,买的国产的线圈也是用胶水或漆粘在PCB上取不下来。

确定2根线头都是单股,而不是2根线和在一起?确定线头都是外圈引出?照片的这面看不清楚,或许另一面可以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