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牛难弄到

楼主(2018-12-25):
今天在华强北几乎问遍了所有变压器摊,就是没有带初级110V抽头的小电源变压器成品卖,想搞个代用的输入输出牛难啊......

网友:
你需要做到多大功率的推挽放大电路?推挽牛可以自己做的,相比之下单端牛比较难做,尤其是功率比较大一点的单端牛。自己做牛,需要绕线机一台,还有各种漆包线一大堆,还是放弃了吧,呵呵

楼主:
6N7P推挽一直没材料做......

网友:
自己做,不难的。

网友:
        代用的还是不精确吧,如果有资料,还是自己绕比较稳妥,如果自己不会绕,再想办法吧。

网友:
国内很少能买到成品带110V 抽头的变压器,因为变压器生产一个抽头,对于企业来说比较麻烦除非 量大定做。

网友:
  买那种处理的R型变压器。那是双线包的,把外皮拆开,中间自己就能找到中心抽头。

网友:
对刚入门的初烧来说,“牛”猛于虎,很难下手。如果你是一时兴起玩胆机,那就买成品牛或定制;如果这是你的爱好,建议你还是自制牛。尽管很麻烦,但是会给你带来很多乐趣。

网友:
原来在网上可以买到老黑白电视机的C型变压器,双线包,一次两绕组串联,其结点接B+。二次也是串联,将其改为并联。用来做推挽输出变压器可解燃眉之急!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看来找到初级分两个绕组的变压器是关键

网友:
找这个代用也很不错的:
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变比合适10-30W 的CD牛或者R牛均可,我做过,声音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为何要用有带初级110V抽头的小电源变压器代用的输入输出牛.....?直接买成品不 好吗?

网友:
金沙片的大约25瓦的带110-220伏抽头的变压器我有不少。还有拉伸带铁外壳的。你需要几个?

网友:
老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都有110伏中心抽头。

网友A:
小瓦数荧光灯电感镇流器双线包有中心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瓦数荧光灯电感镇流器双线包有中心抽头。

要多大的?

网友:
要多大的?

网友:
C型、CD型、R型都可以代用。

网友:
老电子管收音机次级有双230V,250V,.....也可以代用。

网友:
5瓦以下的。我这有一个3瓦的,双线包。可惜远,无法送。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电阻分压倒相。

网友:
用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次级2X230V高压绕组做推挽输出,灯丝绕组做次级,比初级2x110V效果好多了。

网友:
我还有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和一个输出变压器,你要便宜给你

楼主:
看来照白版的建议,找两个二十七厂的老牛能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6N7P推挽一直没材料做......

要求不高的话,用线间变压器可以做。今天胆艺轩的友情交易网有的买,好像15元一对。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宝贵建议看来自己不绕牛的出路要么找老牛,要么线间变压器代用

网友:
要是不在乎音质效果和技术指标的话,可以用一个小功率220/220(10VA))隔离变压器和一个单端输出变压器接成推挽方式代替。接法是隔离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串联作为低频扼流圈,中间接B电,两端接两个屏极,单端输出变初级两端接两个屏极。
X宝上找廉价货,两个变压器大约有30元即可搞定。
有想试试者希望公布实验结果。

网友:
当然有动手能力的也可以拆开铁芯加绕次级,效果会好些,不过还是不要计较音质效果和技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