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兴ZXD1500电源

楼主(2018-12-25):
改了一个中兴1500,两个电位器控制电压电流那种,改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就是用灯泡做负载时,电压调好不动,电流逐渐加大,0.2A--1.5A之间时,恒流指示灯闪烁,1A左右闪的最厉害,0.2--1.5之间输出不稳定,超出这个范围正常,电源的控制板换了一块也是这个现象,电位器不应该有问题,这个恒流指示灯的正常工作状态或是常亮,或者长灭,不应该闪啊,有的说op07没校准,也不知道怎么个校准法?

题出在哪里?哪位朋友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帮不上你,不过建议改可调,最好用 华为4825,很简单就搞定了,也是恒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帮不上你,不过建议改可调,最好用 华为4825,很简单就搞定了,也是恒流的

没帮上忙也得谢谢,

网友(2019-01-30):
我也改了一个zxd1500的可调,谈点个人看法,矿坛里的方法可能存在问题:电压电流调整点还有其它电路经过,导致在断开电压调整点(悬空)的时候,电压调整点还有1v多的电压,这时候的输出大概在20几V,电流调整点好像也存在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主要是选择好一点的可调电阻,另外在电压电流调整点上各并联一个104的电容。

最好还是改成数控可调,淘宝上有卖zxd2400数控板的,但是这个数控板不能直接拿来用,因为DA带载能力差,无法将ZXD1500的调整点电压拉下来,我原本打算给ZXD2400控制板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就是最近太懒了,一直没有动作……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没有说明的是你的灯泡标准数值,多大电压多大电流?你设置的电压多大?超功率灯丝会烧坏,造成你说的情况发生,换其它负载试一试

网友(2019-03-06):
有没有数控可调改造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