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电视画面上下不停滚动是哪里的故障?

楼主(2018-12-25):
创维39E320W液晶电视,开机后画面由下往上或者由上往下不停滚动,请问老师们是哪部分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8-12-30 10:36):
已确定是半边屏有问题,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个人认为,这种情况貌似逻辑板出问题了,一般都是整块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种情况貌似逻辑板出问题了,一般都是整块换的

感谢老师指教。

网友B:
逻辑板或是液晶屏故障。

网友C:
你菜单滚不滚啊,菜单也滚就是逻辑板屏了。菜单不滚屏基本好的,问题在主板

网友D:
顶楼上,
你按一下菜单键看滚不滚,同楼上所说的。
如果菜单不滚动,你到设置菜单里看看,应该能设置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或是液晶屏故障。

可能是屏坏了,逻辑板上有个测试点没有电压,看走向进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上,
你按一下菜单键看滚不滚,同楼上所说的。
如果菜单不滚动,你到设置菜单里看看,应该能设置回来 ...

菜单画面也是滚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屏坏了,逻辑板上有个测试点没有电压,看走向进屏了。

看看我解决屏故障的办法。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8696&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解决屏故障的办法。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8696&mobile=2

我试试,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菜单画面也是滚动的。

那基本是屏了,可以分别断开一边排线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基本是屏了,可以分别断开一边排线测试一下

已确认一边屏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菜单滚不滚啊,菜单也滚就是逻辑板屏了。菜单不滚屏基本好的,问题在主板

确认屏坏了,谢谢。

网友F:
还是可以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可以修的。

高手可以,对于我来说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