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VZ1500双面演奏电唱组合的维修及进阶

楼主(2018-12-25):
        网络畅行时代,给喜欢淘宝带来便利。一次浏览HiFi论坛,无意中见到夏普VZ1500组合机的介绍,也看了许多网友的使用心得,于是深入了解,货源既有用家升级转手的,也会是搬家淘汰的,基本上不能工作了。在研究剖析多台此机型实体后,这里独家同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普遍问题: 唱盘部分散架,电唱机不工作。FM有信号,中短波不工作。磁带前后运转,一加载反弹不工作。功能切换开关及调音不正常,输出失真等。问题或多或少,有难有易,也有唱臂折断,烂壳缺肉,全面恢复必须耐心细致外加好技术,假如要享受研究过程的乐趣,陶醉制作成功的喜悦!那么请跟我来。
检查与初步维修:录音机走带完好,原装磁头尚能使用。但走带系统灰尘较多,反应灵敏度有所下降,加上长期少用,各波段开关触点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良接触。最好拆下面板,将波段开关用1㎜孔径针头注射器从顶部小孔注入酒精,任其边流边反复按键。晾干开机,切换FM波段唦唦噪声大作,随即调FM出台,中短波接收正常。电唱机转盘及走臂机构清洁干净换上合适(行臂的(细45~50㎜,转盘为300~320㎜)皮带,装回后各电机均接受微电脑指令。还要注意一下,正对机器时,右后方的孔可用一字批微调唱头起落点,顺时针时向左(向前),不可调多,中间孔是调B面唱头起点,以起播时唱头刚好进入唱片导播槽第二圈足够了。另外,面板的唱机部分微动开关可能日久不用有时失灵,反复按动一般能恢复。在唱盘左上方的小盖板下面可以进行33/45转的调速,要求精准的需以专用测速盘配合更好办,ⅤR801(10K)+R872(47K)是33的控制,VR802(10K)是45转,VR803(100K)+10K是B面45转控制,VR804(20K)唱头循迹,这几个可变电阻最好换上新品,当唱臂啟动后转盘电机不工作,多半是IC803的BA6218损坏需换掉了,它负责执行电机的正反转及调速的。另右上方面板内的控制板如有RC脱焊,也会造成唱头到位不降头等,IC801则是唱臂所有程序的处理器,前进后退升降翻面等动作就全靠它。
R638、R639、R640是1/4W的4.7欧限流电阻,并联使用可能出于增大功率的考虑,但唱盘、走臂、录放机芯的三个电机及前级部分的电路工作都要通过其降压后供应,一旦过载会断路,应急处理可将其短接或换上更大功功率的更可靠。
部分被拆修过的还出现转盘马达失去的情况,通常是清洁皮带时,污物把电机轴粘死被拆走。这就涉及马达的更换,所选新马达更换时必须对应其标记切断小印板上四只电阻(R861、R862、R863、R864)中的一只,总之标记要相符。并把原马达所用而已被拆卸下来的电阻用相同型号的电阻装回。
有一定年份的机器,还可能存在放唱时落臂只播二三分钟就不走臂的怪象,这是循迹失效了,VR804是调整关键。1,无唱片放在唱盘上时,置AB面选择开关于B位置。2,按放音键,使唱臂下降至唱盘B面。3,顺时针方向转动半可调电阻,以使唱臂开始向唱盘圆周内移动,然后逆时针转动半可调电阻,直至唱臂停止移动并悬停在此。若仅播B面时会跳,应该是导轨缺油不畅通,可把唱臂走到中间后断电,卸下固定的罗丝,拿出滑轨,沫些油脂在上下的活动行程轨迹表面,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机用普通的铁三角唱针,一般原针都已撞断,更换一支杭州合资的铁三角白头,找来徐小凤的sony旧LP,一曲每日怀念你的经典靓歌随即重现,望着充满艺术感的唱头从右至左,上下翻飞地执行你安排的机电行程,简直就是看得见的声音在进行着精采的表演。
深入研究,发现磁带前级的放大是M51542L,据说性能出色,当时许多中高档机都会采用。考虑到机器已用了几十年,磁头一定有磨损,接手换上高阶的DM62耐磨磁头,再顺便清洁走带机件,尤其是对一加载即反弹的机芯,主要是灰尘把磁头滑块卡死致自停机件不能复位,找一个一次性饭盒置于机芯下,把酒精注入金属件中用牙刷反复清洁,吹干后运转轴及活动件加注油脂,搞完卫生当然最好也把各传动带更换。该机录放转换使用电子开关,转换十分可靠。此方式无须常见那种几十脚的录放开关(假如触点老化不工作,基本不能修复),这是它的绝妙设计,可能并非最佳效果,但用本机转录黑胶唱片或FM,耳听与音源相近,在一般场合使用已令人满意。
许多人对电台广播情有独钟,妙趣横生的主持风格往往吸引许多粉丝,放送的曲目更音靓声甜,唯一不必自置片源的抵玩之物,这机中放为AN7223,FM立体声解码BA1332L。如果无专门工具及仪器,维修收音部分有一定难度,以下提示可供参考:仅以音质较优的FM说明,1.中放调整T101,在磁芯拧出线圈骨架之前逆时针方向旋转T202的磁芯至最佳中放(鉴频的S曲线),2.波段复盖分别由L103与TC103负责最低最高频率(调节范围在87~109),关联的L101丶L102调整90MHz,TC101、TC102调整106MHz,均调节至最大输出。3.VCO频率调整,影响接收立体节目质量的是VR301。中短波很少用到,其烦琐步骤省略。由一只空气五连电容器(与马兰士收音头sD140的相同)坐镇主板中部右方,组成了经典的行针式走带调谐机械,手感十足也是讨人喜欢的,觉得调台好玩趣味,使得搜寻节目变成了一种享受。FM高放用3SK73双栅场效应管,第二栅的控制电压在50~70mV之间变化。FM段用第一、三、五连。顶部自带云母微调电容,日久已积纳尘垢,需清洗复位调整(在深圳接收,我按电台频率逆时针仅作了小小处理)。至于中短波段,因为杂音太多,没有怎么实际收听,据说该机的灵敏度、选择性是家用机内算较好的。功放采用三洋STK4352厚膜模块,作为推原配音箱的放大足以性任,人声也不错,该音箱扬声器标称功率13W、最大26W。试搭高阶的VZ1600二分频箱,则悦耳更多。由于此机型产地不同,喇叭输出端会有欧版的T型插及组装版的RCA莲花座两种,使用时切勿带电拨插喇叭端,否则断路或短路容易损坏此功放模块。
至此,旧机能复生,就像枯木逢春,最理想莫过于活化古董机。既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又能结合当今数码时代的新玩法。为此,在完全不改变经典外观的前提下,利用其后置的五芯插座内输出信号端(原机是把前级信号输出作另一外接录音座用的,许多机器从无使用过这功能),接到高级功放的AUX输入端,顿时使优秀的电唱功能发挥得更淋漓尽致(最好把串在输出的100K(R610是L,R609是R)色环电阻换上较小的阻值,使原偏少的电平提升至合适位)。这个欧版5芯插座其实只用了3芯,在新购5芯插头转RCA莲花插头时,不妨把旁边的专用天线插座另引到此空余脚位,这样一个5芯插头就有了左右信号和当天线延线。输出解决后,输入也不可马虎呢。原机推出的年代,这个电唱,卡带,收音三合一已是当时得令的潮物,以今天玩家来看,数码的usb,读卡,蓝牙都没有,甚至连起码的cD都欠奉,除了经典的造型,恐怕很难对其提起兴趣。其实,能用的古董机,才会令人耳目一新。早年用过汽车卡带机的朋友应记得,以前车载磁带机许多也是没有Aux端子的,要外接音源通常借助一个磁带转换器的工具,它是外型象磁带的配件,内装一个磁头再引线接出一个3.5双声道插头,当塞进卡槽后,其磁头与播放器的磁头靠近,外来音频通过此3.5送到卡带内磁头,由卡座内原磁头感应出信号后作放大,理论上机芯只要能加载(卷带轮是否工作不重要),它都能将手机或其他音源的海量曲库放大供多人共享,这是最简单实用的有线传输方式(一般5~10元购得)。近年聪明的商家又推出了插卡式的新品(又称数码磁带),直接在此卡带壳内设计了流行的读卡器,无线式带遥控,一片小指甲般的芯片,居然内藏数千首MP3,科技的进步真是不可思议,把它置于卡座后,古典与现代,简直是天衣无缝的完美配合。

网友:
高手分享心得体会

楼主:
通用普通的铁三角唱针,性价比高及易配

楼主:
不玩磁带,使用磁带转换器,经济的接手机音频信号;进阶就弄个可遥控的读卡式无线型数码磁带播放海量的TF卡节目,旧瓶装新酒!

网友A:
我有三台。原来都是好用的放了10多年不通电了

楼主:
按以上方法处理,包你能妙手回春!如果拆件的话,需要电唱主控板!报名

网友B:
非常棒的机器,最喜欢的就是LP功能强大部分,其他的功能可以忽略不计。能够把LP的功能演绎成CD机的功能不能不说是日本人的创新。也是我最为佩服的地方,看看机器面上的LP功能选择,有一项在任何一个LP机器上都不具备的功能,那就是黑胶碟的自动《翻面》,当然人家不是唱片的翻面,是电唱头走到黑胶的反面去了。唱针朝下可以通过地球引力自动扫描播放,但唱针到反面就要克服地球引力和对唱针施加一个向上的力量,那究竟要增加多少向上的力量?不知道日本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感觉非常佩服!
事实上收藏任何一个老家电产品,不是单纯的收藏和摆放,要使用和研究她,知道她的功能、不足之处和与外界其他机器的差异,这样的使用和收藏才有意义!
9)VZ-1500电唱机功能强大的电唱机使用功能.jpg

楼主:
是的,区区三几百就拥有如此先进好玩的机器,这是那些外形相仿的三合一机型无法比拟的。当接触了VZ1500及VZ1600,这么好玩的LP深深吸引了我,把输出引到其他高级器材中,音效更比原功放及音箱大幅提升

楼主:
waye898的大作曾拜读,向你学习!我研究这机才不久,本文是处理几台机后的心得。早前有位叫力哥的还把电唱部分改成可遥控,很想有机会试一下。感谢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三台。原来都是好用的放了10多年不通电了

宝马哥,假如你无暇处理,哪天找出来帮你看看,不想玩的都可转我呢

网友:
记得上海有一款仿这个外形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马哥,假如你无暇处理,哪天找出来帮你看看,不想玩的都可转我呢

房子要征收了,也要移居大连了,不玩了,有一套是带音箱的,其中有一个主机是双磁卡的。你要是给的价格合理一起处理给你

网友:
黑胶唱片自动翻面,这机值得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恭喜宝马哥乔迁之喜!你的配件如不带走,给热爱人士发挥余威吧,我收的几个坏机都是废品价,30~200都有,你认为多少合适?18926773101交流一下!早阵不知为何打不开论坛了

网友(2019-01-25):
这个机子够先进的

楼主:
其实是夏普把奇思妙想变成现实,黑胶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充满了趣味

网友:
这个鸡鸡是好鸡鸡,是世纪出的,当时的价格是够意思的....

楼主:
19楼,现在是废品价了,三五十也可能,有动手能力的应该研究一下,一般都能复活。品相佳的未处理三百多,走运的清洁完就能焕发青春,好使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棒的机器,最喜欢的就是LP功能强大部分,其他的功能可以忽略不计。能够把LP的功能演绎成CD机的功能不能 ...

无论在上在下它都没利用地球引力,而利用压力传感器

补充:
这种机子早些年修过,线性唱臂有个升和降的动作,唱针做的比较特殊,有个杠杆检测压力。所以看似复杂,实现起来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论在上在下它都没利用地球引力,而利用压力传感器

谢谢朋友对该机器的分析、解析。。。

楼主:
再版全新的LP香港还有不少,整洁会带来好心情

网友:
一台1500皮带断了,其他完好带日本音箱。昨天800元不包邮出了。还剩一个不带音箱的【没唱针】。刚又找出来一台1600.没有音箱了。接电试机唱臂走动自如。放唱片也没问题。

网友D:
好帖!当年单单拆外壳就难到很多师傅

楼主:
@26楼,是的,厂家设计的机关,不熟悉无资料的有难度,在电路上也故布疑阵,电机的更换要电路板配合。电唱主控IC801的替换仍没破解?!请高手或当年特约维修师傅赐教!电路图标注型号与电板实物有异,怎么办,VZ1600问题也一样

网友(2019-02-24):
引用 网友D:
好帖!当年单单拆外壳就难到很多师傅

10年前拆过1500.因为唱臂不能自动走了。费很大劲才拆开修的。头几天换皮带说啥也没拆开。

楼主:
开拆不算复杂,只要揭开防尘盖,取出四角的罗丝和左侧小盖内的两颗后(要拨出唱盘的排线),合页孔还有两个,其他不要动,这时唱盘部分可与底座分离的,关键是与前面板左右及上方仍有倒勾扣住。从后面拿起,应该能松动,一手边提后,一逐一按勾连处,脱出一点就会明白,不可太暴的

楼主(2019-04-29):
这么好玩的唱机,一见钟情,即时中毒。搜集多台,古董复活,美好回忆,即时再现:

楼主(2019-06-19):
近日参观2019广州影音展,发现众多唱片公司都有LP黑胶唱片销售,顺手找几张试试

网友:
又认真的学习了一遍

网友:


网友:
我有一台夏普VZ1500,收音机无音,麻烦大家指导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无论在上在下它都没利用地球引力,而利用压力传感器

我有一台夏普VZ1500,收音机无音,麻烦大家指导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用普通的铁三角唱针,性价比高及易配

我有一台夏普VZ1500,收音机无音,其它的正常,麻烦大家指导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夏普VZ1500,收音机无音,麻烦大家指导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在无图纸的情况下可以这样排查:1、功能开关放“收音”位,波段开关暂放中波位。2、顺着中周找到检波输出端,用连线把此端连到电位器的输入端。如能收音的话排查功能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无图纸的情况下可以这样排查:1、功能开关放“收音”位,波段开关暂放中波位。2、顺着中周找到检波输出 ...

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无图纸的情况下可以这样排查:1、功能开关放“收音”位,波段开关暂放中波位。2、顺着中周找到检波输出 ...

我发现不管在任何波段立体声灯都常亮,

网友(2020-03-16):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不管在任何波段立体声灯都常亮,

您修好了吗?我的机子也出了这个毛病,唱片,磁带均没问题,就是收音机什么都收不到,FM全是沙沙声,中波短波直接什么声音都没有。

网友F:
各位老师,麻烦请教一下。我的这台机子,唱片,磁带均没问题,就是收音机什么都收不到,FM全是沙沙声,中波短波直接什么声音都没有,前几天收音还好好的,这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老师,麻烦请教一下。我的这台机子,唱片,磁带均没问题,就是收音机什么都收不到,FM全是沙沙声,中波 ...

检查收音板相关联的几个接插件是否接触良好,有电路图就好弄了。

网友F:
求助,找到收音收不到台的原因了,今天拆开之后,手指头不小心碰到了高频头下边的几个焊点,竟然出声了,仔细寻找,位置大概在高频头的一个中周附近,用手按着这几个焊点,就能收音,请大神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件出问题了?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助,找到收音收不到台的原因了,今天拆开之后,手指头不小心碰到了高频头下边的几个焊点,竟然出声了,仔 ...

就是这个位置,是周中坏了?还是晶体管?还是电容?

网友:
就在这个位置

网友F:
怎么发不上图片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发不上图片了呢

还是不能发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机配套两个喇叭箱谁要?

您好,箱子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在老家,5月份20左右要回去,要的话到差不多时候给我站内,然后图片你看看,OK?

OK,到时候拍照吧

网友(2020-04-16):
怀旧日本夏普好鸡

网友(2020-07-01):
楼主你好,麻烦问一下夏普夏普VZ1500唱机皮带您说的是300~320mm.那宽度是多少?

楼主(2020-09-13):
4-5mm都可以,一般5mm国产皮带几元钱

楼主:
VZ系列还有很多同胞

网友:
有那位烧友能拍个这机的黑胶唱针的自动跟踪结构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我有这机  唱针自动跟踪弄不象   收来时就乱套了

楼主:
把唱盘左上角的小盖板打开,里面有块小电路板,四个可变电阻有枚是循迹调整,英文标注的,换个新的(上机前调至中间)试试,前文有说明

楼主:
高阶的VZ一V20,更美艳动人

网友(2021-01-31):
我也一台1500.收音声音正常。磁带放音间歇性的声音像静噪来一下,检查Q603副电源电压13v稳定。用音频信号发生器注入信号至音量电位器热端。功放声音正常稳定。信号从磁头插线输入,则声音间歇性埂阻,不知道这个磁带前置放大m51542l的电路。这个机器的静噪电路如何。求指点。

网友:
这是信号输入至磁头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