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德机问题

楼主(2018-12-25):
输岀管el84接输岀牛是9腳而不是7腳呢?

网友A:
7-9脚相连,做三极管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脚相连,做三极管输出吧。

是徳国沙巴收音机. 好像输牛岀问题了.屏压诮失.主电降为179伏.压降电阻严重发热..不敢开机.只有交流声.怎么办?

楼主:
输岀牛初级对地电阻只有百来欧.是否激穿漏电了?

网友A:
断开输出牛初级,测量一下各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要是象你说的那么低,就得重绕输出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岀牛初级对地电阻只有百来欧.是否激穿漏电了?

你说的是可能性之一。
另外的可能性之一是滤波电解短路了。
用万用表简单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输出变压器应该9,7 都接,才正常。

网友D:
EL34电子管9脚是帘栅极,7脚是屏极,标准接法输出变压器上端接7脚,下端接9脚(B+),标准接法输出变压器初级断线,只有帘栅极有高压会损坏功放管。只有三级接法7、9脚才连接,收音机一般很少用。判断标准接法与三级接法的最简单方法是看阴极电阻,标准接法德机阴极电阻150欧姆,三级接法阴极电阻270欧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L34电子管9脚是帘栅极,7脚是屏极,标准接法输出变压器上端接7脚,下端接9脚(B+),标准接法输出变压器初 ...

版主的确在电子管方面功力深厚,写来的东西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变压器应该9,7 都接,才正常。

只是第9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可能性之一。
另外的可能性之一是滤波电解短路了。
用万用表简单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滤波电解是双50uf. 检测虽只有35uf.但不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输出牛初级,测量一下各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要是象你说的那么低,就得重绕输出牛了。

断开输岀牛初级两端.电压恢复.猫眼也亮了.赶紧关机.大神.应定是输岀牛了吧.找原配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的确在电子管方面功力深厚,写来的东西准确。

el84.7脚是屏极.9脚是帘栅圾.我台德机是9脚接输岀牛初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输岀牛初级两端.电压恢复.猫眼也亮了.赶紧关机.大神.应定是输岀牛了吧.找原配输出牛.

是的,可以上网买个便宜的,体积差不多大的5K输出牛,临时替代试机。另外,不知道你的输出牛初级有几个引脚,如果是3个的,就得抄个图下来,分析如何接线的,无论如何屏极是应该接输出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L34电子管9脚是帘栅极,7脚是屏极,标准接法输出变压器上端接7脚,下端接9脚(B+),标准接法输出变压器初 ...

是170欧.还并接一个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上网买个便宜的,体积差不多大的5K输出牛,临时替代试机。另外,不知道你的输出牛初级有几个引 ...

是两个接头......

楼主:
请教,是9脚接的,一一

楼主:
是9脚连输出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