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子们,玻璃水冻了怎么弄啊,没有暖库

楼主(2018-12-26):
铁子们,玻璃水冻了怎么弄啊,没有暖库

网友:
换防冻玻璃水!

网友:
有防冻玻璃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北冬天就不要用玻璃水

东北的车辆在冬天全部使用玻璃水,抗低温,不结冰。

网友:
酒精倒进去

网友:
天好时,停在大太阳下面,下午2时左右应该就化开了.

一定要在太阳大时.来做.

再或者买点热熔线,就是防止水管上冻的发热条,这个可以 按米数买,按照玻璃水管的走向,贴近装好,持续通电,直到熔化.

这种热熔线,在裸露的情况下可以化开完全冰冻的自来水管;

后面还是换更低温的玻璃水吧!!

PS,这个冬天,我没用到玻璃水,虽然是-25℃,北方这个时候什么车看起来都不是特别脏,没雨水,就感觉不到脏.

网友:
笨呢,找个地下停车场,一般大超市消费的,地下都免费停车的,我们长春大润发就是,几个小时就划开了

网友:
冷却液防冻更重要,我这里现在室外18度,从来没有结冰的说法。

网友:
冬天肯定要上防冻玻璃水吧。冻漏了就麻烦了。

网友:
天冷就用防冻玻璃水就可以了

网友:
大广东从来不考虑冻住的问题

网友:
太阳地晒吧,要不然开水烫,解冻了换防冻玻璃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