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明请指点:关于贴子 “具有恒流源负载的场效应甲类功放” 中关于输出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8-12-26):
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有一事不明: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很高,不知道对听感会有什么影响?

请指教,谢谢~!

网友:
输出阻抗并不高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MxMTQ0MjY4.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f18c21da7160a6983bc72581e7c7c9cf0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MxMzUyMjE2.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4a9413c797e26fa06722666fae205c3c7
贝多芬的电钢琴。电路简捷,功率强劲。

楼主:
sjp贴主亲自来了!

有没有试过在音箱两端并一个几十欧的电阻(音量会变小),音质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sjp贴主亲自来了!

有没有试过在音箱两端并一个几十欧的电阻(音量会变小),音质会有什么变化?

没法试了,早给朋友搬走了。你临时做个试试,反正零件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sjp贴主亲自来了!

有没有试过在音箱两端并一个几十欧的电阻(音量会变小),音质会有什么变化?

这样试是无效的.

虽然有人提出输出阻抗高,但由于功放管是场管,同封装的场管电流能力比普通硅管高数倍,内阻小,

在相同电源电压下大大优于硅管,所以只要按电源电压和所须功率选合理的喇叭阻抗,基本不会有太

大影响,如找不到适合阻抗喇叭,可加自耦式变压器再接上喇叭以匹配成相应功率

网友A:
既然是恒流源, 阻抗就不用担心的了。

小信号时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值得注意的是增益随着输出阻抗变化而变化, 不是一个定值。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2.401e+00        1.000e+00          178.79°            0.00°
    2           2.000e+03        8.093e-03        3.371e-03           57.31°         -121.49°
    3           3.000e+03        7.646e-04        3.185e-04         -148.57°         -327.36°
    4           4.000e+03        1.706e-04        7.105e-05          159.15°          -19.64°
    5           5.000e+03        3.521e-04        1.467e-04          142.94°          -35.85°
    6           6.000e+03        1.514e-04        6.305e-05           40.82°         -137.97°
    7           7.000e+03        1.514e-04        6.306e-05          -71.56°         -250.35°
    8           8.000e+03        4.245e-04        1.768e-04          -41.17°         -219.96°
    9           9.000e+03        3.749e-04        1.562e-04         -124.42°         -303.21°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339918%(0.34279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恒流源, 阻抗就不用担心的了。

经你这样一个理论上的总结分析,好象带出发烧区一片新的从来没有详细讨论过的区域

请允许离开一下楼主命题“具有恒流源负载的场效应甲类功放“的框框范围,

例如;一个喇叭的阻抗是3.5欧,这是根据旧的世界或国标,在规定频率点的测量。或者根据某些品牌的音箱

设计系统,在喇叭某反应点,测量的阻抗,这样更利于音箱设计/也更科学.但离开这些测量标准点,喇叭的阻抗

的改变,使整个重放系统严重偏离了原设计者的蓝图/计算.这些偏离对整个系统失真有何影响?影响到何等

情度?

例如;6V6 功放,人们总是喜欢5K;3.5欧这样的标准输出变压器,而矿坛电子管区的首提 ;2.5k;3.5失真更小。

但是随着人们对喇叭系统要求越来越高所有高级的商品音箱,都加了高音喇叭,以改善高音重放线性,

亦加入了L/C分频网络。

这时,整个喇叭系统巳经不再是原来的3.5欧阻抗了,己经变到大约6欧左右。这样初级阻抗己经再也不是原

设计的5K,或者矿坛HiFi版的2.5K了.

但是讫今为止,从来没有人为这些高端商品音箱而重新审定5K;3.5欧的变比的改变的必须性提出过,讨论过,

DIY过,测量过.

优秀的工程师发现感性负载使胆输出系统对高频造成过冲,都会在胆输出变压器初级加一丁点电容,并细心调整

使方波完美,使功放胆在输出端为近于纯电阻环境工作,这本是最合乎电学原理的,但现玩家们都放弃了这个电容,

改在负反馈电路修正频响,但最新HiFi原理都指出不希望负反馈电路有感/容这些影响相位的东西存在。这是科学理性

之举?还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盲目跟风,跟潮流?

大家都希望消灭胆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分布电容,但很少人发现喇叭阻抗随频率上升变化,输出变压器高频阻抗变

化而使声音差于石机,而且还相反,那怎么评价胆输出变压器分布电容的千秋功罪?

我们对输出阻抗的讨论/DIY及其实验数据报告....太多未开发原始处女地了.

不要再去“请教TDA2030A的真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你这样一个理论上的总结分析,好象带出发烧区一片新的从来没有详细讨论过的区域。

请允许离开一下楼 ...

你们说的话题我是没有什么概念啦。             但是版主说到的喇叭阻抗我倒是略有心得。 喇叭的阻抗8欧4欧或者其它多少欧,都是指在喇叭的FS峰值之后出现的阻抗最低点。喇叭本身是阻抗从可测频率开始,处于一直变化的阶段,FS处有一最高峰,一般可达几十欧,只后降落到所谓的8欧4欧阻抗最低点后,之后就会随着频率而上升。  而且这还只是喇叭本身裸体状态的阻抗,装不同的音箱之后,阻抗峰还会移动到不同的频率,甚至会和箱体一起作用,产生好几个峰。分频器的元件也会改变阻抗的曲线。这个问题,复杂了。     如想更深一步看下,可以搜下惠威,西雅士,蒂芬妮,等等世界级的扬声器大厂生产的单元,都有提供扬声器阻抗曲线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