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关于胆机的问题

楼主(2018-12-26):
一个就是,输出变压器次级开路时候,容易击穿初级,那么当几部机器来回听着比较时候,很容易忘了形成开路,怎么防止这一点呢?有没有办法电路上设计一个互锁的东西防止次级开路呢?
第二就是,对于单端甲类机器,两个声道的末级管可以反相推动,在输出变压器次级调换一下两个头以保证两个声道相位正确。这样的好处是,因为立体声大多数信号左右路很相似,那么两声道反相,就会使得流过电源滤波电容的高频成分大为减少,这样对改善音质有利,这种想法有道理么?

网友:
一个就是,长点记性吧。
第二就是,没道理。

网友:
切换开关断开喇叭的时候接上假负载,就是不知道在断开的瞬间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定阻式输出的,容易出现初级高压击穿问题。定压式的不太容易发生。定压式与定阻式的区别,在于输出与输入端有没有电压负反馈电路,现在的电路,一般都有。

网友:
自己做一个切换小盒,里面安装上假负载,切换的时候 一路去箱子,另一路去假负载就好

网友:
在次级上并联一个几十欧的电阻是否有效?我装第一台单端就是因为开路过,使用一段时间出现有杂音到不能工作,拆开绕组后见初次级漆包线大面积发黑,电缆纸还看不出明显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在输出变压器上接一个350V高压放电管。

这个主意不错,是不是那种压敏电阻ZNR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