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确认下管的型号

楼主(2018-12-26):
前几年在地摊一块钱一只买了十来只,主要是6J型号,有几只分别不出型号,1一6脚是灯丝,查书本同5Z4整流灯丝同,但我不确定,另一个同W Y2灯丝管脚一样,但外表不同。

网友:
像稳压管,参考。

网友A:
鉴别电子管也要四诊,望闻问切,这三个管一望便知,自上而下是6P15,WY-1,WY-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别电子管也要四诊,望闻问切,这三个管一望便知,自上而下是6P15,WY-1,WY-2

主要我是没见过6P15,1一6脚灯丝查得也少,刚好看到5Z4是16脚灯丝,但5Z4也沒见过。

网友B:
4楼正解。
6P15灯丝是4,5两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
6P15灯丝是4,5两脚。

那就不是他们说的6P15啦?

网友C:
5Z4P是大八脚管,能一样就怪了。不认识电子管?上淘宝按照型号搜,图片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5Z4P是大八脚管,能一样就怪了。不认识电子管?上淘宝按照型号搜,图片多的是。

错就是书本错了,反正是1一6脚相通,我查看书本和5乂X4整流管一样,型号什么记不清!有5有4有样还有丫书本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楼主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灯丝,什么是连通的引脚。完完全全是个电子管的门外汉。

我会我就不用问啦!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5Z4P是大八脚管,能一样就怪了。不认识电子管?上淘宝按照型号搜,图片多的是。

我早上再上书本图片,

网友A:
书上出错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以前的老书,尤为严谨,几乎挑不出错,一般情况下要先找找自己的问题,像这个明显就是见识太少了,不知道管子内部短接线,而且5Z4是大八脚个头很大,与6P15外形完全不同,管脚个数也不一样,稍有常识的也不会错得这么离谱

楼主还需要多看书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已经把答案都完完全全的告诉你了,你非不信。连连通引脚和灯丝的区别都分不清还死犟说书本错了,还要找 ...

我沒说不信,我误解4楼是我自己!还有两只哦!帮我识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出错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以前的老书,尤为严谨,几乎挑不出错,一般情况下要先找找自己的问题, ...

主要是测得1脚和6脚相通!

网友:
这两个是外国的,前一个可能性比较多,最有可能的是6BX6,EF80,也可能是EF85,EF183/184,6EJ7或者串丝系列等等,第二个是6AB8,也就是通常所说的ECL8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测得1脚和6脚相通!

相通的不一定就是灯丝

网友A:
论坛问问题态度要好一点,楼上那几位都是大神,难得回了帖子,不要随便就怀疑他们的话,不要钻牛角尖,这样大家才有兴趣向你传授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问问题态度要好一点,楼上那几位都是大神,难得回了帖子,不要随便就怀疑他们的话,不要钻牛角尖,这样 ...

是的!是的!唉,明知道我不认识,像你这样热心帮助的人直说就是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出错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以前的老书,尤为严谨,几乎挑不出错,一般情况下要先找找自己的问题, ...

我的书本真的有错的哦!

网友:
灯丝两脚用表量是有阻值的,一般玻璃小七脚管是3、4脚,玻璃小九脚管是4、5脚;而两脚内部相连接用表量阻值几乎是0的。

网友E:
你书上的图6PI   6N2 的1、6脚都是屏极,也不是灯丝呀。

网友E:
我都看到管子上标的WY什么的,查电子管手册就知道稳压值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书上的图6PI   6N2 的1、6脚都是屏极,也不是灯丝呀。

不是这样的,他说书不会错,我的老书就是有错,错在哪你自己找找!我也查错了,6ZY5说成5Z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看到管子上标的WY什么的,查电子管手册就知道稳压值了嘛。

W丫2我看到W丫1是没有字了。

网友:
23#的电路图确实有错,6P1的阴极标为3.5(应当是3.8),阴极电阻250欧姆标为250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测得1脚和6脚相通!

16相通,最好用低阻档测下阻值,阻值大的是灯丝,阻值小的是直通。

网友C:
6K4和6J1的2-7脚也是通的,那是灯丝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6K4和6J1的2-7脚也是通的,那是灯丝吗?呵呵

是我太大意了!测到1脚和6脚相通马上放下表笔,就下结论1一6是灯丝,就查书本看看什么管是1一6是灯丝,也沒发现有,反复查看才发现6Z丫5整流管所以就这样犯错了,还在管子上贴标签6Z5了,好在当时没有电源!还想试呢。

网友:
图1、图3的三只都是稳压器,其中二只是使用时间较长的拆机管,图2手上的是6P15。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测得1脚和6脚相通!

6P15的1-6脚在管内是联通的,不是灯丝,9脚管的灯丝是4-5脚,7脚管的灯丝是3-4脚,8脚管(5Z4)的灯丝是2-8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书本真的有错的哦!

看你发的图里的3个管都没画出灯丝,图中确实有错,阴极不是3.5脚,而是3.8脚,阴极电阻不应是250K欧,应是250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6P15的1-6脚在管内是联通的,不是灯丝,9脚管的灯丝是4-5脚,7脚管的灯丝是3-4脚,8脚管(5Z4)的灯丝是2 ...

    不一定,6N3灯丝就是 1 ,9 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6N3灯丝就是 1 ,9 脚。

对不起,是我不严谨,谢谢指正,8脚管2-7为灯丝的比较多(6V6、6SA7).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不起,是我不严谨,谢谢指正,8脚管2-7为灯丝的比较多(6V6、6SA7).

     不好意思,大部分的确如你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也真是例外,为什么呢?

    还真不知道,可能和当初管芯结构设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