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家孩子四年级参加科技创意大赛,大家有没有好一些的创意。

楼主(2018-12-26):
孩子四年级参加科技创意大赛,大家有没有好一些的创意。当然孩子们自己的想法更好,还是想听一听矿工大神的想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还是做个矿石机参赛吧,最好是大环矿石机,如果在城市里比赛就更方便了,如查能直接收到几个台,音量还可以的话,效果也是不错的,我的矿石机参赛了省级创新大赛,获得了二等奖,你指导孩子做好了参加,应该也不错的,矿石机是个冷门作品,容易爆冷门。

网友B:
        对于学生来说,第一要看他们原来是否举办过这里创意大赛,基础怎样,如果没有什么高水准,你就可以给用一个简单的电路,搞一个像自动控制一类的,对于他们小学生来说,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孩子的兴趣,再考虑动手能力,拿出几套方案,最后结合几方面再决定选取最合适的一种方案。
听说现在有的地方的小学生都要学习编程,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方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
要看参加的科技创意大赛归属那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分立元件数字电路比较简单

不错,!试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学生来说,第一要看他们原来是否举办过这里创意大赛,基础怎样,如果没有什么高水准,你就可以 ...

好主意,学习了,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网友:
淘宝上看看儿童机器人,简单新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学习了,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我的想法比较老套,就是类似电子实用小制作一类的,比如简单的防盗报警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做个矿石机参赛吧,最好是大环矿石机,如果在城市里比赛就更方便了,如查能直接收到几个台,音量还可以 ...

其实我水平很一般,我现在也做过矿机

网友(2019-02-12):
TB搜搜半成品的手工制品,把几个作品整合成一个,也是个思路

网友:
简单点,做个框机大概在70-100K躲过电台,接个放大器,单片机计数每分钟脉冲数,美其名:雷电及电力系统放电记录报警器。

网友:
做个高音频声波雷达吧,也可帮助一下盲人。

网友:
用太阳能电池来制作些简单的东西,以前小孩要做小发明之类时,我起码要考虑一星期左右来决定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