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电容表外挂

楼主(2018-12-26):
    需要一个电容表,特别是测几十,几百pF的电容。受矿坛大师shiuyipyuen帖子“羊春大礼每人一份 测1PF电容不用花钱买仪器 ” 启发,逐渐成熟了我的想法。(原帖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9606-1-1.html)

    思路如下:
    1000Pf的电容器,在市电50Hz频率容抗为3184713欧姆(3.1847MΩ=3184.7KΩ)。如果串联一只100KΩ取样电阻,如下图接在电压为U0的交流电源上,电阻分压数值为

原理图

原理图

    U=U0ⅹR/(R+CX)= U0ⅹ100/(100+3184.7)= U0ⅹ0.030444
    只要让        U0=1/0.030444=32.847V,

    那么100KΩ电阻上电压为1V=1000mV,数字表显示读数1000,正好与电容数值对应,不就是直读电容表了吗?

    验证100Pf、10 Pf的情况,它们的的容抗分别是31.847 MΩ 和318.47 MΩ

    U=U0ⅹR/(R+CX)= U0ⅹ100/(100+31847)= U0ⅹ0.0030444
    U=U0ⅹR/(R+CX)= U0ⅹ100/(100+318470)= U0ⅹ0.00030444

    当U0相同, U0=32.847V,100KΩ电阻上电压为0.1V=100mV,和0.01V=10mV

    这个,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因为简单,所以只能测量容量,解决了我急需的测1000pF以下容量的难题。测量频率就是日常交流电的50Hz,不是元件真正应用的高频。

    用同样思路,设计了1000nF档。

    继续努力,设计1000微法档,容抗太小了,不能用取样电阻两端电压,只好改测电容两端电压,读数数值取倒数,正好是电容数值。

    做完了是这个样子。

正面照

搭档

使用1000pF档

我最自豪的事情:底数非常小!!!

1000nF档,可以测量1000p------1微法范围的,读数以  nF  为单位

微法档,读数要取倒数才是电容量数值

内部嘛,就惨不忍睹了               缠绕漆包线接地屏蔽,以图减少底数。

开始校准电容使用一只510pF云母电容,后来改成300pF瓷管电容,以为它更精准,而且校准数字300显得比510显得准确。

制作的困难,在于把波段开关固定在机壳上

原理图

校准电容后来改为300pF。

计算过程截图

网友:
数九寒天的,给楼主泼瓢冰水,公式里U和Uo貌似正比例函数,实际上是你的推导错误。公式里容抗公式你抹掉了。它的存在使U和Uo成反比例关系,而非正比关系。计算阻容串联的正弦交流分压,也要遵守电压≡角形或阻抗三角形原理,因为电容支路和电阻支路中电流存在90度的相位差,电工基本原理啊。

网友A(2019-01-27):
以前也想做过,但是没入门没做成功。

在网上偶然看到下图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2018-12-27):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
1  必须使用220交流电源吗

2  直接的读数是电压,需要查换算表格,进行换算  对吗

楼主:
您好,
1、使用220V交流电源,目的是50Hz频率低,能得到很大的电容阻抗,经过一个变压器得到较低电压,计算取样电阻,得到取样电阻上的0.001----0.999V分压数值。
其实制作一个振荡器替代14.2V交流电源,比如100KHz----500KHz,测量结果更接近元件工作状态。但是不能使用我的测量思路了。
2、1000pF,1000nF两个档位时用数字表直接读出交流电压数值的,毫伏数值就是电容数值。
     微法档位要把读数取倒数才是电容数值。

网友:
有技术走遍天下啊。就是费工。

网友B:
额滴个大神哇,赞了,不管怎样,都要赞了的。

楼主:
@北极兵大师,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滴个大神哇,赞了,不管怎样,都要赞了的。

谢谢关注,谢谢表扬。

网友(2019-01-27):
宝马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想做过,但是没入门没做成功。

在网上偶然看到下图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用。

谢谢朋友,学习了。

网友: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礼貌

网友C(2019-02-26):
这个外挂电容表很好!
简单也很容易自制。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外挂电容表很好!
简单也很容易自制。
好!

谢谢朋友关注,我用起来觉得很方便。

网友(2019-07-08):
确实简易,使用。顶一个

网友D:
楼主公式有误,应该是u=uo·R/√(R∧2+xc∧2)括号内为电阻的平方加上容抗的平方。
分压电阻上的电压即使上下臂都是电阻,在下臂电阻上的压降与上臂电阻也不是线性正反比例,更何况上臂是个电容。
如果非要这样测量,就要尽量使电阻远小与容抗才能使电阻上的电压与电容容量接近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公式有误,应该是u=uo·R/√(R∧2+xc∧2)括号内为电阻的平方加上容抗的平方。
分压电阻上的电压即使 ...

谢谢您。字数字数

网友(2019-09-16):
一直在找测量PF的电路,下载学习,谢谢了!

网友(2021-03-24):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