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器电机怎么拆?

楼主(2018-12-27):
亲戚的吸尘器,电机火花非常大,换碳刷不行,我考虑是转子问题,不知道这个判断对不对?准备换电机,但是怎么拆?带斜窟窿通风孔的看上去是铁皮的,看淘宝图片和电机是一体的,应该是拆下面与塑料盘的连接处,但是严丝合缝的没有螺丝啥的,怎么固定的?

网友:
        如果是一体的那就拆不了了,别的东西不是一体的,就应该能拆下来,翻过来看看,如果没固定螺丝,那就是卡扣连接固定的吧。

网友:
能装上去肯定能拆下来的,把灰尘清理干净,在仔细研究下。
另外,火花大换碳刷不顶用的情况我遇到过,是转子线圈有匝间断路现象,线圈因某种原因短路或者击穿烧断了。

楼主:
背面光溜溜,啥也没有

网友:
肯定可以拆下来的,风轮的外罩是压进去的,需要仔细,慢慢的撬出来,而后拆下风轮。我曾经给吸尘器电机换过轴承。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6788&mobile=no

网友:
购买新电机是带风轮和那个铁罩的。不要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