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LD7575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电压跳变……

楼主(2018-12-27):
自己闲置的一台19寸LCD,前几天拿出来连电脑发现黑屏,最后确认是显示器坏了,加电不亮灯、不开机…… 拆机检查电源高压一体板出毛病:加电电源输出5V、12V都在跳变,带一个小灯珠后5V跌落到1V左右跳变、12V挂灯珠也跌落到几伏跳变?

LD7575 ①脚在1V上下跳变、⑥脚在11~14V之间跳变、⑧脚320,在限流电阻上端327V稳定,下端接⑧脚电压在320~327V之间跳变?检测替换了⑥脚整流、滤波元件无效,7575周边无损坏件。次级端更换了817光耦无效、替换2个431,发现DC输出仍然跳变,但是LD7575⑥脚电压升高到14~22V之间大幅度跳变?电容检测正常、替换新电容仍然无效,5V、12V稳压取样正常、琢磨了2天没搞掂,网购了一块拆机板,调整插头线序后上机LCD恢复正常。

不知道这块电源板的病根到底在哪里? 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来自高压部分的保护动作??我看高压还有两个线圈,会不会是线圈短路?会不会是取样部分?看看光耦的控制电路都有哪些?还有过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

楼主:
对照LD7575电源的常见故障检测都没有发现问题,DC有输出、跳变说明电源起振了,但是跳变时初次级一起跳,给判断故障点带来了麻烦……常规故障点查了没有异常,爬文发现这个电源好像不好修?很多人维修未果后都放弃维修了?

楼主:
曾经试着断开高压部分的12V供电、结果电源不干活了?

网友:
这个电源没看到电容鼓包,我修过一个这样这电源,是7575的故障,再查一下给这芯片供电的18V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类故障,可以先看下电容,最好用ESR表测量下

网友A:
输出有短路,保护了。多数是高压板变压器驱动部分。
有条件用可调电源单独给高压部分供电,测试点灯情况。
或可断开变压器供电,或拆掉两颗8脚驱动ic,来缩小范围。

网友:
先断开副方的电源输出,只空载试下还跳变不。先试只带个大点的电阻电压稳定了再说。7楼的办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有短路,保护了。多数是高压板变压器驱动部分。
有条件用可调电源单独给高压部分供电,测试点灯情况。 ...

等天气暖和些,在来折腾试试……

输出滤波电容替换过,不是电容问题,感觉LD7575芯片能间歇工作,似乎也是好的?这板坏掉之前加电工作时一直有轻微的吱吱声,就是高频噪音,吵人。网购的一块拆机板刚换上去测试时也有同样的吱吱噪音,不过试机几个小时后,现在工作时很安静,没有吱吱声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带大点的电流就打嗝。外围原件都换了,还是老问题,现在只能怀疑芯片了,。现在也没修了

网友:
和我的类似,开机5分钟后黑屏,有背光

网友:
建议重点查查电容,以及开关管的限流电阻。既然是通病,说明板子的设计余量不足,元器件稍有老化,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