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FM制作,高频上不去?

楼主(2018-12-27):
    年轻时装了几次收音机都不成功,因此对电子管的“把玩”,始终停留在电子管放大器层面。近日,赋闲在家,心血来潮,准备重新开启电子管收音机制作这一课题,目标是做一台电子管调频收音机 。首先从高放和变频入手,使用了手头能找到的材料,电子管用6J2,中周从汤老师处购得,可变用薄膜可变。目前,经初步调试,振荡约从80MC到112MC(接收频率约70MC到102MC),调节线圈匝距、调整微调电容,可以使低端振荡频率上升至98MC,但高端超过110MC即停振。将其连接到一台正常调频收音机的中放,低端电台全部收到,无明显杂音,灵敏度亦可。针对问题,查阅资料,可能原因一是布线不合理;二是抑制栅上30K的电阻(相当于振荡栅电阻)太大,计划减小到10K。不知可否,这里向各位老师请教

网友:
一般用多栅管混频时噪音较大,建议用双三极管独立本振和混频。

网友A:
混频管很少看到用外栅振荡的。不妨按照6A2接法,内栅振荡,外栅混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频管很少看到用外栅振荡的。不妨按照6A2接法,内栅振荡,外栅混频试试。

是仿照这个电路制作的。  应该能够到达要求才是,准备再调整一下,如果始终振不上去,考虑做成内差机或者采用老师说的---换成6A2接法,用哈托莱振荡。

网友:
这个电路初装者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重新做吧,LC回路的走线太长了。另外,输入回路的线圈应该远离振荡线圈,有条件更应该相互屏蔽。

本想省点事儿,看来只好重新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仿照这个电路制作的。应该能够到达要求才是,准备再调整一下,如果始终振不上去,考虑做成内差机或者采 ...

6A2的内栅振荡,外栅混频接法也可以用回输式振荡线路。两个栅极接线对调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仿照这个电路制作的。应该能够到达要求才是,准备再调整一下,如果始终振不上去,考虑做成内差机或者采 ...

祝贺!
这个6J2的第三栅振荡电路很难整的,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无线电爱好者 “创造”的 。我74年整到78年都没有整好(五灯电视机),后改为1/2 6N3混频,1/2 6N3本振,才算完成,已经是79年尾了。过了几个月叔叔从香港带回17“黑白电视机回来,这个DIY电视机就退休了。2000年没事可干我把它改为FM变频,也搞了多年才成功。
印象中这个电路增益约0db到10db。如果用6BL8(ECF80)五极部分混频,三极部分本振增益约为20db-25db。
线路的接地不良,造成Q值下降,到高端时候会停振。我认为接地有进步的空间:所有接地点均要独立,就近并可靠接地,越短越好。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
这个6J2的第三栅振荡电路很难整的,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无线电爱好者 “创造”的 。我74年整到78年 ...

谢谢老师,已经准备按6A2的传统接线方式改造了,希望能成功。也许还能和6A2互换使用 。6BL8手中没有,6N3到是有很多。目前,主要是对胆FM的探索,都试试看吧。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技术研究,没必要追究原因,本振频率调成76-98mhz就够了,内差和外差对于接收没任何影响

网友:
个人猜测可能和震荡线圈的非调谐侧圈数有关,原来试验单灯高频头,也是高端(其实到中端就停了)停振,6N1,6N3,6N11都试过还是这样,后来看坛里大佬的成功实例,发现当时我使用的震荡线圈的非调谐侧多达5圈(当时资料不多,只找到了一份上边说是要5圈),还是和调谐侧同尺寸,而成功案例只有2-3圈。

以上只是个人猜测,不保证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已经加了高放。

网友:
6J2混频,抑制栅接外来信号,即接高放输出。第一栅与阴极和帘栅极构成三极管,可接三点震荡。此方法,我年轻时做电视高频头使过。当时接收的是北京二频道和八频道。
天津出产的电视825-2型,高频头使用6F1,五极混频,复合管三极管做本振。采用单栅混频。

楼主:
最近忙于工作,谢谢各位老师的建议,过两日休息时,进行深入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