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混动车吗

楼主(2018-12-27):
在买车的问题上有点犹豫,究竟买什么?进口全电的品质好服务好,但价格贵;国产全电车电池不过关,续航能力差;全油车油价贵;油电混合车据说不错,例如雷克萨斯但人家是不充电的,电池品质究竟如何?换电池是不是很贵?总之一大堆问题和迷惑,这里有玩车高手是否懂?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平民百姓,还是买油车放心。
银子多了,买日系大排自吸车,银子少了,买自主实用车,就是别买那些自家什么技术都没有,东家底盘西家机器的拼装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油不省钱    多出几万可以买好多油

能不能讲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C:
正在琢磨北汽的什么360,纯电动,夏季开空调也有300公里续航,貌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民百姓,还是买油车放心。
银子多了,买日系大排自吸车,银子少了,买自主实用车,就是别买那些自家什么 ...

什么叫《大排自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大排自吸》?

排量大点的自吸发动机,牢靠!

网友:
家庭第一台汽车的建议买传统的汽油车,如果是第2台车的可考虑纯电动,我上班的单位搞配送的现在全用纯电动的,使用费用真的很低0.1元1公里,维修也小,至于电池用6年报废,个人认为用6年够用了。

网友:
雷克萨斯是丰田的高级版混动车,混动系统和普锐斯、凯美瑞相同,都为行星齿轮式混联混合动力。电池类型为镍氢电池,和一般新能源车用的锂离子电池有所区别。丰田的混动车,在国内一般都是非插电的,电池的容量较少,纯电续航里程大概1-3公里左右。
丰田的混动控制系统将电池的电量保持在一个较狭小的范围内(大约50至70%),也就是说,当电池显示充满的时候,其实只有70%;当电池显示用尽的时候,其实还剩50%。这样做,缺点就是只用了电池的部分容量,导致续航里程非常短(堵车1公里电就没了);但是好处非常明显,可以大大延缓电池的衰退,电池寿命比纯电车可以长不少。
对于插电混动车来说,电池一般可以充到100%,最多用到15%,即低于15%时发动机一定会起动。
对于纯电动车来说,看厂家怎么控制了,一般来说应该也尽量避免低于15%。但是真的到了15%,是否还允许你继续开,就看具体的电池管理系统是怎么设计的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总是把电量开到低于15%,电池的衰退将大大加剧。

网友:
纯电的系统电压为DC300V左右,而混合的系统电压低很多,也就是说电池组的Wh数要低很多。
至于选择燃油的还是电的,每个人的立场不同、知识方向不同,不好妄言。

网友:
我就买一小排量自吸发动机车,手动挡,供你参考。

网友D:
看你买混动车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总想着省点油钱,平时开得不多,又或者是主要用来跑高速长途的,不要买混动车,很有可能省不回油钱。
以丰田THS系统来说,混动车比纯油车明显省油的是走走停停,平均速度快不起来的城市路况。这种路况在夏天开空调的情况下,混动卡罗拉和非混动卡罗拉每百公里大约可以省2到3升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你买混动车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总想着省点油钱,平时开得不多,又或者是主要用来跑高速长途的,不要买混 ...

丰田THS系统省油效果还取决于车。我之前在美国开的是2015普锐斯,这车的发动机起停阈值比较低,发动机容易起,电池SOC一般开车习惯下会保持在80%。上下班平均油耗52MPG(4.6升左右)。
现在在国内开的是2018凯美瑞,刚买半年。这车的发动机起停阈值比较高,发动机不容易起,如果在城市里面开不顺畅,电池SOC会一直比较低,接近于中间偏下,所以一旦慢慢的开个一两公里,电池很快没电而发动机起来充电,这时基于NVH考虑实际上发动机还是不经济(虽然比汽油车的怠速还是要省油的)。而在80公里左右且道路空旷的情况下,可以连续加速5秒以上、连续纯电5秒以上、间歇让发动机起停,燃油经济性可以达到最好。我上下班基本是这种路况,根据加油的实际计算,一箱油下来我的最好记录是3.78,最差记录是4.2(工信部NEDC油耗数据4.1)。
另外,丰田THS还有个“讨厌”的缺陷,热车的时候会强制50秒点火延迟(用来加热三元催化),这50秒内烧油是哗哗的,但是基本不做功,都变成热浪费掉了。所以,如果每次就开个两三公里远就熄火,那完了,油耗直接奔着10到20去了哈哈

网友:
俺平民百姓,当今还是油车的实际!国产电池技术不成熟!

网友:
纯电动是趋势但现在的充电桩还没有普及,经常跑长途的建议买油电混合,经常市内跑的买纯电动

网友:
普通老百姓还是开加油的车吧

网友:
选混动的混动比较靠谱,不需要外充的,电池浅放使用,寿命非常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琢磨北汽的什么360,纯电动,夏季开空调也有300公里续航,貌似不错

温柔驾驶可以达到300     不过开电车就应该体验电车的提速啊   油门到底的感觉  耗电量会大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丰田THS系统省油效果还取决于车。我之前在美国开的是2015普锐斯,这车的发动机起停阈值比较低,发动机 ...

你说的情况是不同的路况丰田THS混动车自己跟自己比油耗。同样路况和驾驶风格,同款混动和非混动车对比,大部分时候还是混动车省油。省多省小而已,但不排除有某些小数的极端情况混动车油耗反超非混动车。总是冷车开两三公里就停,丰田混动车可以热车才走,这样可能会省点油。热车时发动机也会给电池充电。

网友:
不要买电车~千万不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琢磨北汽的什么360,纯电动,夏季开空调也有300公里续航,貌似不错

纯电动车续航主要不是受空调影响(空调不会耗太多电的),而是受车速影响。车速越快,续航里程越短。
燃油车为啥高速比城市省油?因为高速很少刹车(刹车能量完全浪费掉了)、很少停车怠速(停车发动机油白烧了)、很少低负荷运行(发动机中高负荷省油)。

但是纯电动车这几个低速的缺陷全都避免了,在绝大部分工况下,电机的效率几乎是差不多的(都在90%左右),怠速不浪费能量,刹车能量回收。所以纯电动车的续航,完全取决于行驶阻力。行驶阻力在低速下基本都是轮胎滚动阻力,而当车速增加到一定速度后(60公里每小时之后),风阻明显开始占主导作用而且急剧上升(风阻和车速的平方成正比)。根据大多数车的车型参数粗略计算,120km/h的行驶阻力大概是60km/h的两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如果商家公布的60km/h等速续航里程为360公里,那么在高速上的续航里程大概就只有200公里不到了。这不是车的问题,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纯电动车越慢越省电(只要不是慢到龟速,那个时候电机的效率开始下降了),在城市里面开优势明显,堵车不心疼,越堵越开心哈哈。

网友:
能不能电动汽车加发电机,跑长途了去服务区发电充一个小时,日本电车好像就是电驱动的,发电机只是给电池充电的,不直接驱动车辆

网友:
电动车现在主要是不限行的问题,像天津,买了电动车就不用停车等过晚高峰了。至于是不是环保,电池又不是凭空造出来的!主要是汽油问题,再往下说,就喝茶了。

网友(2019-05-17):
混动车是以后的趋势。。。但是混动车的电池问题一直没有突破瓶颈。。所以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维修的费用和节省的油钱,。做个对比,心里有数。,

网友:
一句话,电车电池技术是瓶颈

网友F:
千万不要买混动!
用油费油,用电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千万不要买混动!
用油费油,用电费电!!!

你要区分一下什么样的混动,那种三蹦子加个电池的也是混动。本田和丰田的混动还是有一套的,同事混动雅阁室内基本上4升多点,不超5升油耗。两个月加一次油,还能要多省?

网友:
还是买油车放心

网友:
我觉得混动是趋势,估计是因为咱国内买不到日本的专利技术,所以只能生产插电式电动或者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