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毁的IGBT模块拆解.

楼主(2018-12-27):
一台变频器的IGBT模拟烧毁,之前这块板的辅助电源的UC3844控制小板已经拆走修另一台变频器了,这块板已经彻底没用了,今天晚上没事把IGBT模块拆下来看看烧成什么样了。

变频器功率板,上边有大电容,IGBT模块、多路电源和光偶驱动等电路。

IGBT模块已经拆掉。

用到的工具,恒温烙铁和吸锡器。

模块及型号,

开盖后的照片,模块内最底层是铜基板,上面粘了三块陶瓷基的厚膜电路板,内部共有13个二极管芯,7个IGBT管芯,还有一个测温电阻。上盖是扣上的,边上有缝隙,没有胶,很容易打开。
模块内部填充有透明胶状物,图中黑色呈散开状图形是B相上管的管芯烧毁时产生的高温物体质在胶状物中飞溅穿行留下的痕迹和炭化物。

经测量只有B、C相桥的上管坏了,其它部分完好,图中是清理后的两个管芯,其中B相上管炸掉,C相上管短路,与IGBT管芯并联的续流二极管经测量完好。
模块电原理图,原理上该模块在外接2个IGBT管后还能工作。

网友:
上次放在烤箱烤了半天,才打开来,里面粘粘的,有点像果冻样子的,很难清理干净。

网友:
外接管子?只能是多长时间的炸弹!

网友:
这么多脚,好不好拆?

网友(2019-02-23):
这玩意不好拆,果冻的玩意是散热和防氧化用的,

网友A:
里边的连接线是银的还是什么,曾经拆过一个,里边的连接线很软,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知道的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边的连接线是银的还是什么,曾经拆过一个,里边的连接线很软,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知道的大神科普一下

铝的

网友:
看来也偷工减料了,原先的是铜的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不大吧,15A?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B:
图片黑色是画的箭头呢还是烧糊了

图中黑色呈散开状图形是B相上管的管芯烧毁时产生的高温物体质在胶状物中飞溅穿行留下的痕迹和炭化物。

网友:
这东西很复杂啊。

网友C:
这个东东简化了,好的应该集成有隔离驱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东简化了,好的应该集成有隔离驱动的。

那种叫ipm智能模块,出现得迟点,不是简化的,本来就有好多种类型的模块,可以baidu

网友:
这种东东有黄金不,很亮啊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个6mbi75120炸了一单元还没有做手术以后用于全桥逆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种叫ipm智能模块,出现得迟点,不是简化的,本来就有好多种类型的模块,可以baidu

哦,原来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边的连接线是银的还是什么,曾经拆过一个,里边的连接线很软,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知道的大神科普一下

是超导材质,主要是铝,含有其它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