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听听歌曲应该买什么设备

楼主(2018-12-27):
想听听歌曲应该买什么设备       首先是音源  用什么东西  ?
在就是功放一般用什么
音响用2个还是用5.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大啊!
数字播放器、DAC、耳放、耳机。————占地小,便于移动。
传统音源、功放、音箱。— ...

的确是这样,
我在家里用爱华的老机器,自带CD,也可使用蓝牙连接手机,亦或使用线直连其他播放设备……
外出就是手机(这个差别也很大)+耳机(有蓝牙的,亦有有线的)……

网友B:
一套建伍或者先锋的二手组合音响 配上蓝牙音频接收器 就可以了 穷人玩法
只要线路输入部分好也可以 毕竟现在磁带 CD 收音机用的比较少  音量控制部分没有串键即可

不太推荐爱华的 爱华CD和机芯不耐艹 我有三套都是磁带部分和CD部分坏了
建伍的机器效果很好  重点推荐 先锋J75 号称音效桌面第一 深水炮弹  如果有实力推荐更好的二手音箱替换组合机原装音箱即可

网友:
楼主啊 不讲究 一个智能手机 就搞定 听耳机 听有源音箱 足以
在意 音质 把玩机器 那机器海了 价钱不等

网友:
一般听音乐用两个音箱,看电影5.1.要想听DVD碟片音乐也得用5.1,还得用解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听最真实的歌曲,还是买张KTV的月票,绝对高保真

KTV能听到高保真?我没去几次,但感觉除了低音很震动之外,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好的印象,还不如在家听自己DIY的音响好!

网友:
CD+一套HIFI就可以了,估摸着怎么也得10万8万吧

网友C:
想听最真实的歌曲,还是买张KTV的月票,绝对高保真

网友D:
以前网络上很多无损格式的歌曲免费下载,现在都要收费 了,资源少了许多

网友:
看你准备多少钱来定的,低端有低端的高端的有高端的,报价和听音喜好,坛友才好出主意

网友E:
手机安装酷狗不就得了

网友:
重低音耳麦或蓝牙耳机

网友F:
楼主怎么不说明白点音源用什么?是CD,DVD呢?还是手机MP3?在来选择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不说明白点音源用什么?是CD,DVD呢?还是手机MP3?在来选择音响

是用CD 还是dvd 还是手机的酷狗        百度了一下  说听歌就的用CD     现在的酷狗的音乐还比上一个CD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大啊!
数字播放器、DAC、耳放、耳机。————占地小,便于移动。
传统音源、功放、音箱。— ...

是用CD 还是dvd 还是手机的酷狗        百度了一下  说听歌就的用CD     现在的酷狗的音乐还比上一个CD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网络上很多无损格式的歌曲免费下载,现在都要收费 了,资源少了许多

是用CD 还是dvd 还是手机的酷狗        百度了一下  说听歌就的用CD     现在的酷狗的音乐还比上一个CD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安装酷狗不就得了

是用CD 还是dvd 还是手机的酷狗        百度了一下  说听歌就的用CD     现在的酷狗的音乐还比上一个CD机吗

网友G:
我淘到的老先锋不错。音质好优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CD 还是dvd 还是手机的酷狗        百度了一下  说听歌就的用CD     现在的酷狗的音乐还比上一个CD机 ...

我只能呵呵!用什么听歌还要百度的!

网友:
推荐先锋J75   别称重低音深水炮弹        低音效果没的说  或者爱华990、999带重低音增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淘到的老先锋不错。音质好优美。

能上图吗。或者说一下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套建伍或者先锋的二手组合音响 配上蓝牙音频接收器 就可以了 穷人玩法
只要线路输入部分好也可以 毕竟现 ...

买一个便宜一点的CD 都的1800左右  看了一个雅马哈CD机  1800  算便宜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一个便宜一点的CD 都的1800左右  看了一个雅马哈CD机  1800  算便宜的了

其实国产某些老牌影碟机的音质都不错  就是解码板散热有点差

网友:
目前来说还是cd机作音源。

网友(2019-01-31):
简单听歌,直接上蓝牙音箱。

网友:
二手高档音响

网友:
把URS(客户需求)写好,看看钱包,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应该给一个关键条件,人民币,这个是决定听音设备的最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