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冰箱的问题

楼主(2018-12-28):
老师们好!今天早上打开冰箱门,发现冷藏室内灯不亮,同时冰箱也不工作了,是什么问题?帮忙分析指点,多谢了!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停电了再等会儿,是否压缩机也没动静,要是压缩机也不工作,灯也不亮,就只有拆开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停电了再等会儿,是否压缩机也没动静,要是压缩机也不工作,灯也不亮,就只有拆开看 ...

谢谢老师关注!电正常,拆开重点查哪里?

网友B:
保险丝吧,冰箱肯定得有保险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吧,冰箱肯定得有保险丝的

谢谢老师的关注!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关注!电正常,拆开重点查哪里?

              冰箱电路比较简单,冰箱的标签贴纸上一般会有电路图,可以按图索骥 要是坛友,缺少维修经验,就不要自己搞了,毕竟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C:
冰箱不可能俩地方同时出故障还是未送进电所致,除非灯泡早就坏了。

网友D:
电冰箱是没有保险丝的,一般是因电源未送达压缩机和照明灯,从电源线及插头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冰箱是没有保险丝的,一般是因电源未送达压缩机和照明灯,从电源线及插头查起。

老师好!刚才压了一下接线柱,压缩机工作,然后紧固了一下螺丝,插上插头,可不工作了,求老师分析指点。

楼主:
老师好!看来是灯坏了。我观察了一下,插上电源,一时嘣的一声,压缩机开始工作,25分钟后嘣的一声,压缩机停止工作,40分钟后又嘣的一声开始工作,这样反复着是正常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好!看来是灯坏了。我观察了一下,插上电源,一时嘣的一声,压缩机开始工作,25分钟后嘣的一声,压缩机 ...

冰箱没问题,换个灯泡就可以了,不过小螺口不太好买,网络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箱没问题,换个灯泡就可以了,不过小螺口不太好买,网络上有。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还拆卸温控器没有使劲没有拆下。我的冰箱是新飞BCD-110。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还拆卸温控器没有使劲没有拆下。我的冰箱是新飞BCD-110。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换灯泡一般不需要动温控器的,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去动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灯泡一般不需要动温控器的,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去动温控器。

老师好!灯泡和温控器是在一个盒子里面装着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不可能俩地方同时出故障还是未送进电所致,除非灯泡早就坏了。

迟到的回复,谢谢老师的关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好!灯泡和温控器是在一个盒子里面装着里。

拔掉温控器旋钮,盒子是固定在内壁上的,仔细看看,有没有螺丝固定,用工具在固定点慢慢撬开,小心不要搞坏盒子边上的固定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掉温控器旋钮,盒子是固定在内壁上的,仔细看看,有没有螺丝固定,用工具在固定点慢慢撬开,小心不要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明天再仔细看看。

网友F:
冰箱背面有个电路板,可以看看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冰箱背面有个电路板,可以看看灯控

元旦快乐!谢谢老师的关注。灯亮不亮无所谓了。哈哈哈!

网友:
那就将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