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19单管可调电源

楼主(2018-12-28):
搭前级的时候要用到几种不同的高压,150-300,用全胆实在是能耗太高,用晶体管的话又有高压延迟问题,用6C19搭了个可调,测试输出96ma一小时稳定,接前级底噪极小,如电压达不到自己想要的值,可适当调整可调电位器上下电阻值,灯丝一端务必接稳压管正端,如用其它型号管做调整的话,稍改部分电路就可以。灯丝最好整流稳压,正端接稳压管正极A端,不足之处,欢迎拍砖

楼主:
上图太模糊,重新补图

楼主:
下图有错,51k接13007C极

网友:
两个问题,第一我觉得输出电流最好再小一为好。第二把管子上的屏蔽罩拆掉。

楼主:
输出电流接电阻测试时的值,屏蔽是为了减少底噪,搭棚焊接的,前级用的纹波和内阻必须要尽量的小,对音质有好处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稳压管要接个电阻预先给定一个电流,要不工作电流变化范围太大会不会影响稳压效果。

网友:
既然用电子管,就用全电子管。另外,加了散热片的13007,输出功率远大于6C19。

网友:
倒着看勃子都快断了,帮你重新画了出来,有错的地方请指出来

补充内容 (2018-12-28 18:23):
回头看了一下,果然有错误的地方,忘记把接地的符号画上去了

网友:
有稳压电路,那个电感就可以略去了。

网友A:
稳压管的电流是怎样走的?没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的电流是怎样走的?没看明白。

你把6C19看成一个NPN三极管,屏极=集电极;栅极=基极;阴极=发射极,再对照晶体管串联可调稳压电源电路,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6C19看成一个NPN三极管,屏极=集电极;栅极=基极;阴极=发射极,再对照晶体管串联可调稳压电源电路, ...

我说的是100V稳压管的电流走向,晶体管的有一电阻给稳压管供电,这电路没有。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串稳电源,电源调整管(基本要求大功率,足够额定电流)用了电子管。取样放大管(基本要求β值要高)应采用小功率晶体管,能相对提高β值这样有利于电源调整率。小功率晶体管漏电电流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100V稳压管的电流走向,晶体管的有一电阻给稳压管供电,这电路没有。

那个电阻是给稳压管增加一个偏置电流,使稳压管工作在一个稳定的电压工作点上,不加的话也可以工作,但是不能保证稳压管的工作点,是否在稳定的电压点上。

网友:
也可以考虑全电子管稳压电路。还可以考虑用大功率高反压场效应管取代电源调整的电子管。

楼主:
用6'C19是查参数的时候,看到是电源调整的管,灯丝功耗大输出电流也大一点,最主要的是很多前级用的高价管,慢启动不会影响管的寿命,前级调整管小电流的话6N1-3并联就可以了,6C19做调整的话功放6V6单端供电都没问题

楼主:
一个胆的用途,胆缓冲,胆调整,胆滤波,还有胆味'

楼主:
说实话,电源要求的是低纹波,低内阻,高效率,前级电源可根据电流功耗大小选管

楼主:
用胆做调整的目的是高压几乎同步,其它优势真的不多

网友:
WY2做基准, 6J1做取样放大, 6C19做调整, 很好玩的,  哪里都可以用,  效果比立竿见影都好用   关键后续调电压方便, 一个螺丝批调取样电阻就是了,要是用电阻  太麻烦。

网友:
串联稳压电源的内阻极低,岂是RC、π型或CLC滤波电路可比。

网友:
很实用的电源。